液压大神来帮下小弟

楼主(2018-08-30):
液压原理图大概如图,一个卧式油缸,采用伺服电机控制加载,现在A腔压力大到一定控制值之后,换向阀切换油通B腔,现在的问题是换向阀换向之后P通B,A通T,A腔压力瞬间为零,现在是想采用B腔加载的方式软件可控的回位,那么A腔压力就不能为零,A腔活塞面积明显大于B腔。要想硬退回去,B腔压力要高于A腔很多才能推得动活塞。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可以在A腔的进口加个单项的出口节流阀。

网友:
在控制阀到A腔的管路上增加一个单向顺序阀,伸出时讲过单向阀正常工作,换向时单向阀关闭,顺序阀给A腔一个背压,压力设到多少自己做实验试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换向中位过程中,单向阀能够自动保持A腔压力。

网友A:
给个参考,感觉这样好像也有一点问题,当油缸A腔回油时,还会通过左边的单向阀流向A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感觉这样好像也有一点问题,当油缸A腔回油时,还会通过左边的单向阀流向A腔。

其实感觉也可以,换向之后A通T,T口压力低,油应该不会流向高压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感觉也可以,换向之后A通T,T口压力低,油应该不会流向高压端

左右两个单向阀的液压油压力,左边压力高能打开单向阀,右边油液压力低,应该打不开左边的单向阀,理论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