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旋合长度问题

楼主(2018-08-30):
请教一个问题,如附图,内六角螺钉连接,对于螺钉的旋合长度,是否有相关标准?
例如说是直径的1.2倍或其他要求?
当涉及到安全保护时,例如:被连接的部件,如果螺栓失效(断裂,螺栓滑牙)会导致部件坠落,对旋合长度是否有要求?
图中是强度的等级12.9的M20的圆头内六角螺钉。
谢谢!

网友:
查手册啊

网友:
大概
直径的1.5倍

网友:
钢或青铜旋入端长度L=d,铸铁L1.25d,强度介于铸铁与铝之间L=1.5d,铝L=2d,d为螺钉直径。

网友:
一看见这种询问帖,不用往下看,没隔几个,就能看见“手册啊”。

我从野路子的角度,侃侃螺栓失效的可能性:

攻丝攻斜了---底孔就可能打斜了;
                    手攻攻丝的人,眼睛有问题,看不见丝锥是斜的。或者有力气没地儿使,丝锥半圈松半圈紧,还咬牙切齿地攻到底。。。

普铣攻丝太快了或退刀太给劲了---头几个螺纹已经跟搓衣板差不多了。。。

底孔打大了---没错啊,我用的就是5.2的钻头啊。那得是看谁磨的钻头吧。

还有啥?

螺栓拧过劲儿了或没拧紧。

垫片用得不对,垫片不符合工况。

几个螺纹能干活儿?还用得着看手册吗?看螺帽多厚,就差不多能猜出标准的厚度了。。。

问题是,非标零件,能不能做到螺帽那种水平了。

顺便问一下:那手册长什么样的?我真没见过。。

网友(点评):
大哥分析加工过程很好,尤其钻斜那一块分析的很好 其实细究起来这个厚度,我认为这么想是有问题的,螺栓和螺母连接一般是螺母等级低,先坏螺母,这个螺钉连接中肯定是保护零件,往先坏螺钉的方向靠....

网友(点评):
这手册不错可以共享下么

网友A:
什么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刚才找了下 可以分享给你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tdwdLT-yNTmeASESepkJw 密码: j9j9

网友:
机械手册还是有用的  没事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

机械手册还是有用的  没事多看看

网友:
建议按螺纹直径2倍来计算,越是大的螺纹,螺牙多几圈会更稳一些。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指教。
再细说下此背景: 这个是液压压力机的活塞杆和滑块的连接。实际中的问题是螺钉失效,滑牙,断裂。如果不及时发现,则会导致滑块掉落,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关于旋合长度,有说1.1~1.5倍的,有说1.5~2的。材料是钢。一位欧洲的设备商口头说,涉及安全场合的,他们的规范要求是2倍。
我想了解下是否有相关的国标,行业标准,或者设计手册有相关规定。

网友:
按经验,一般为螺钉直径的1.5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指教。
再细说下此背景: 这个是液压压力机的活塞杆和滑块的连接。实际中的问题是螺钉 ...

能在详细说说么,是螺钉断裂还是滑牙?滑牙是螺钉滑了还是螺纹孔滑了?我感觉断裂和滑牙的失效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再详细描述一下么?这种螺栓连接是需要计算的,螺栓布置形式,载荷大小,工况,螺纹孔的材质等。

网友:
这个深度和螺栓强度有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详细说说么,是螺钉断裂还是滑牙?滑牙是螺钉滑了还是螺纹孔滑了?我感觉断裂和滑牙的失效原因是不一 ...

基本上是先出现滑牙,然后出现断裂。这里是反复受到冲击的。也有提前检查,早期发现螺钉松动的。 因为维修需要,所以螺钉都没有用螺纹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先出现滑牙,然后出现断裂。这里是反复受到冲击的。也有提前检查,早期发现螺钉松动的。 因为维 ...

个人感觉,是不是螺钉布置的少了,导致螺钉受载过大。
分析原因如下:
1.可以百度到螺纹有效旋入是前3个螺距承载80%载荷,一般是至少要求旋入5个螺距以上,螺纹旋入深度的经验公式一般分两种:
a、根据螺孔材料不同, 1xd(钢或青铜),1.25~1.5d(铸铁),1.5~2.5d(铝合金);
b、根据螺钉受力递减规律,取8~10p(p为螺距)。你的旋入深度我估计应该至少1D,所以我感觉不像是旋入深度不够。
2.螺钉滑牙和断裂,说明单个螺钉所受载荷很大。
3.螺钉早期松动,有可能就是受载荷过大,超出了螺钉的预紧力,导致紧固失效。
分析不一定正确,希望你找到原因后告知一下结果,谢谢!

网友:
炫和长度4个螺距,有理论表明,螺栓真正受力的部分就前面4个螺距,后面的基本不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