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油缸性价比最高?最好买?

楼主(2018-08-30):
现需要用油缸拉紧压板,固定工件。但是不了解什么样的油缸最好用,维修方便,配件好买,性价比高。是拉杆油缸吗?

网友:
拉紧压板的话可以选碟簧夹紧液压放松的油缸。
类似转角油缸等,夹具上多用,技术上很成熟了,维修配件都不是问题,性价比找个大厂家的就行。

网友:
自己画一个连接图,找个厂家做就行了,比拉杆缸便宜,可靠性高。

网友:
可以买一个普通的液压油缸,在自己设计一个杠杆压紧机构,即可实现拉紧压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