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减速机输出轴折算扭矩问题

楼主(2018-08-30):
大家好,现在设计一个如下图结构的设备,回转支承上焊接一根立柱,立柱上有悬臂可以沿着导轨上下滑动,立柱底部有法兰盘与回转支承连接,法兰盘外侧固定两根链条,小链轮旋转带动整个立柱转动,转动轴向就是回转支承中心。现在需要选择正确的减速机型号,功率、扭矩等。
已知:立柱和悬臂总重量m(分别重量已知),悬臂长度L,小链轮转速n1,法兰盘外径,回转支承型号等

1. 请问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带动旋转,回转支承结构的转速如何计算,可否假定一个分度圆与法兰盘外径类似的大链轮计算?近似计算即可。
2. 立柱+悬臂整体的转动惯量如何计算,可以使用J=mR2吗,R近似取问题1的大链轮分度圆直径?然后计算出,转矩T=J*B(角加速度)
3. 折算到减速机输出轴的扭矩如何计算?T折=T/η*i, 传动比i近似取值问题1的大链轮齿数/小链轮齿数吗?

谢谢大家帮忙解决问题,谢谢!
如图所示:

网友:
看看理论力学

网友:
你这是要反着算吗?正向算法是电机扭矩是固定的,无论是减速机还是皮带轮减速,都和扭矩成反比。例如电机扭矩是1,减速机减速比1:4,皮带轮减速比1:2.5,那么总减速比是1:10,那么输出扭矩是10。伸出的悬臂就是杠杆,自行计算。

网友A:
没看懂你这个是怎么运动的,是小链轮正反转带动被链条固定的法兰盘吗?做来回的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这个是怎么运动的,是小链轮正反转带动被链条固定的法兰盘吗?做来回的摆动?

是的,需要左右摆动,成一定角度。

网友:
工况没看懂,建议楼主按如图计算公式,理清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左右摆动,成一定角度。

我觉得可以的,近似看成一个链轮,用直径计算吧D2/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