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公差与标注

楼主(2018-08-30):
例如孔标注R10+0.05,那么换成直径是20+0.1吗?还是20+0.05?

我想知道理论依据!!!     偶尔碰到这种图纸让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A:
为啥公差要乘以2   明明是半径换算成直径径而已,单位换算而已,一样的孔或轴

网友(点评):
先去复习一下有关孔轴的尺寸链计算吧

网友:
先去买包好烟,去请教那个画图的:半径怎么测量?半径的公差怎么算?要他给你个说法。社区里都是局外人,怎么说都是瞎说。

一般原则是这样的:零件的公差由配合零件的配合间隙给出,所以,涉及零件公差变动时,审查这个件归属的那个装配图,看看它的配合属性。公差值与公称尺寸的关系,去查公差表,公称尺寸10~18,IT9=43um,18~30,IT9=52um 。按等精度原则,10变到20,略向上调10um以内应该是合理的。

不过还要回到前面那句话——去问画图的,除了他,别人说的都不算。即使理论上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层主老司机!

网友:
别人测量的时候结果是直径20.08,你说这个半径是多少啊? 是不是符合要求啊

网友B:
现在的人为何书都不愿意看一下?

网友:
除非非规则形状,鲜有人标注半径公差

网友:
总结楼上观点:一般正圆不应该标半价;如果是正圆标了半径,检验时还是测得直径,比如是21,那么这时候除以2得到半价,然后和标注进行对比,所以你应该清楚这个公差得意义了。

网友:
对不起,我书读的少,我想知道这样标注的设备是什么?检测的误差是多少?即使是管夹,我们在标注的时候也是直径。

网友:
其实LZ就是想我们说标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为何书都不愿意看一下?

人家是设计设计尺寸   测量尺寸关人家设计屁事

网友:
叫你扛50公斤重东西给你一百块钱  叫你扛100市斤要给你200块吗??你去做搬运工赚死了

网友:
公差配合里面都有要求,多看看书

网友:
人家整个无规则曲面都没有标注  就一两个基本尺寸   难道你去测量 划线

网友:
是跟公差等级、基本尺寸有关吧~~~
R10H10
D20H10

网友:
肯定是5丝啦

楼主:
得出两个结论

一,测量方面,要符合图纸。测直径再除2
别人测量的时候结果是直径20.08,要除次2,再判定!

二,公差方面,是跟公差等级、基本尺寸有关吧~~~
R10H10
D20H10
如果用pin的话,按这个公差选通止pin

补充内容 (2018-9-5 19:57):
测量方面问题:1,直接测量直径数值,再除2得出半径值。
2,用pin检,如何选择止pin?

网友C:
绕来绕去就不回答别人问题,标注半径的话,折算成直径,公称尺寸和公差都翻倍

网友(点评):
有理论依据吗?

网友C:
变成直径,公称尺寸和公差都乘以二

网友:
问画图的

网友A:
明明不是一个东西,偏偏把两个东西扯成一个东西,说书呆子又不是,整天说去查表,都不理解你去查表有什么用?半径转直径公差就得乘以2?同样一个孔,转换一下单位公差就乘以2?1/1圆1/2圆弧呢,3/4圆呢?去查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成直径,公称尺寸和公差都乘以二

有争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不是一个东西,偏偏把两个东西扯成一个东西,说书呆子又不是,整天说去查表,都不理解你去查表有什么用 ...

?同样一个孔,转换一下单位公差就乘以2?1/1圆1/2圆弧呢,3/4圆呢?去查表啊

我偏向你的见解!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公差要乘以2   明明是半径换算成直径径而已,单位换算而已,一样的孔或轴

别人测量的时候结果是直径20.08,你说这个半径是多少啊? 是不是符合要求啊

网友A:
个人觉得一要看位置度,二要看圆弧半径的公差带是否包含直径单边公差带,量得20.08不能说明是合格的,如果位置度偏差厉害的话,积累起来就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一要看位置度,二要看圆弧半径的公差带是否包含直径单边公差带,量得20.08不能说明是合格的,如 ...

只讨论半径与直径两者公差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讨论半径与直径两者公差关系

两者没关系,整圆用直径加公差,半圆公差保证公差带区域就行,爱啥量就啥量,爱变换单位就变换,回头来还在那个公差带范围就合格。

网友:
两种标发二者公差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来绕去就不回答别人问题,标注半径的话,折算成直径,公称尺寸和公差都翻倍

当然有理论依据了,初中就学过,若Y=2X,则ΔY=2Δ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