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的开启比

楼主(2018-08-31):
各位大神好,请问下液压锁的开启比是个什么概念,网上好像找不到对应资料

网友A:
A口锁住以后压力Pa,B口来油产生压力Pb想要打开A口,Pb需要达到与A口压力Pa相当的推力才能打开。这两个压力在阀芯内作用面积不同,所以Pb<Pa就能打开油路。面积比是固定的,所以两个压力比值也是固定的,这个比值就是开启比。例如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口锁住以后压力Pa,B口来油产生压力Pb想要打开A口,Pb需要达到与A口压力Pa相当的推力才能打开。这两个压力 ...

谢谢回答,但是比如液控单向阀想反向接通,肯定需要控制油口K来打开阀芯,问题是K口压力并没有给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比如液控单向阀想反向接通,肯定需要控制油口K来打开阀芯,问题是K口压力并没有给很大

这个需要看一下液控单向阀的具体结构,也就那几种类型,你从网上找一下解剖图就了解了,原理都是两个面积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