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备,丝杆会有“滴滴”的间接性响声

楼主(2018-08-31):
现在这个小设备是靠滚珠丝杠带动移动板以及转盘等上升下降,长时间使用后丝杆这边会有“滴滴”的间接性响声,特别是上升过程中。现在怀疑是直线轴承承受一定的力矩,长时间使用磨损严重,间隙变大,导致丝杆与丝杆螺帽之间承受的扭矩过大而发出响声。
现在想的解决方式是把直线轴承换成石墨铜套,但又怕换后阻力太大,电机带不动。所以咨询下社友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式,先谢过了。

网友A:
直线轴承换成花键,如何?

网友B:
换成铜套估计电机功率不够,其实现在响就有功率不太充足的问题了,不单单是直线轴承间隙大的问题,电机功率有肯能小了点,花键套很贵的,可以用导轨。

网友:
图片在来一张不剖开的,看不出你用了几个直线轴承

楼主:
这个是没剖的

网友C:
沿着你的思路说
1. 首先直线轴承承受偏载时,应该用双衬或者多个单衬,轴径大小应该选粗点,上升下降的板应该轻量化设计(减重孔之类)看图比例好像小了

其次,直线轴承质量如何(价格),直线轴承配合的光轴材料是什么、表面处理如何,轴精度怎样,如果都好
你把光轴单独拆了(上下的螺丝)上下动一动,看看轴在直线轴承里间隙大不大,晃不晃

2. 看你用的应该是个小步进,要担心普通衬套阻力大,电机力矩可能不够,其实阻力可以大概算算,摩察系数选大点,去检验下
如果公司有钱的话,可以直接用滚珠衬套,不过这个感觉问题根本还是设计没弄好

从你这个问题我就感觉非标,很多人就是拍脑袋设计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整体安装后由于受力不太平衡导致垂直度不太好啊。或者整体安装在一起后导轨轴到某个位置是有微小的变形。
建议楼主从受力的角度分析一下。

网友C:
另外你这个结构是既想上面转盘能转,又想转盘能够垂直上升下降
机械发展这么多年,这些都有很多结构能够借鉴的,就算你不用花键放到中心轴(钻床的结构)——这个最好,
那还可以用普通平键,在一些场合,滑键配合也是很经典的结构了

另外,你这个布局看能不能优化下,感觉槽点很多,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换成花键,如何?

花键成本高啊,

网友:
滚珠丝杆只用一个,还不在中心,导致不平衡,压滚珠?

网友(点评):
赞成,而且直线轴承间距远,导程也太小了!所以会有偏向力,容易憋着工作!

网友D:
主要原因就是受力点不是中心,解决起来确实麻烦,有没有办法固定丝母,让丝杠上下运动,做个连接板连接丝杠和中心部分,或者加点东西平衡一下,别让丝母丝杠别着劲?

网友:
但能实现功能,或是有何更好的方式也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上升过程中承载的重力太大,可以在板的四周加四个弹簧拉着。

网友E:
用的是多大的丝杆?

网友:
你这个10公斤的重量很小了,这个很容易解决的,你的那个丝母要保证不受弯矩,所以搞成浮动连接,其次的电机的扭矩是多少的?还有我之前提到的就是把直线轴承换成导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你算下那个驱动力对直线轴承的扭矩,是否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原因就是受力点不是中心,解决起来确实麻烦,有没有办法固定丝母,让丝杠上下运动,做个连接板连接丝杠 ...

丝杆上下动,他这个装置就不对呀?

网友:
你这个长时间使用是只多久,你直线轴承可以换成内衬是刚保的,这样磨损会好点。如果使用时间长了滚珠丝杆也会有磨损,而产生间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换成花键,如何?

最好是转盘轴换花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丝杆上下动,他这个装置就不对呀?

嗯,考虑的确实不对,放个电缸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换成花键,如何?

花键接触面太大,垂直度又保证不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下不来,容易卡死啊。再说制造成本太高,小公司条件也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铜套估计电机功率不够,其实现在响就有功率不太充足的问题了,不单单是直线轴承间隙大的问题,电机功率 ...

直线导轨当时也考虑过,空间太小,上下总的也就170mm高左右,从支撑到连接又要增加很多零件

网友:
滴滴一声,马上出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着你的思路说
1. 首先直线轴承承受偏载时,应该用双衬或者多个单衬,轴径大小应该选粗点,上升下降的板 ...

大神说的有道理,当初做的时候也是剑走偏锋吧,想想也就二十斤左右的东西,偏一点应该也没多大影响,结果还是出现问题了。你说的建议很好,我会尝试下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这个结构是既想上面转盘能转,又想转盘能够垂直上升下降
机械发展这么多年,这些都有很多结构能够借 ...

额~这个只是内部结构,布局乱也是为了电气安装调试以及维修方便,外面肯定不是这样的啊,不然谁会买啊

网友(点评):
说的就是你的内部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多大的丝杆?

2004规格

网友E:
那承重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丝杆磨损,或者是直线轴承磨损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承重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丝杆磨损,或者是直线轴承磨损的缘故

你给螺母上点润滑油看看

网友:
如果行程确定,那还是去定制个凸轮分割器,最垃圾的都比这样的结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考虑的确实不对,放个电缸完事了。。。

我前几年试过
25的直线轴承,配一个SMC的大出力电缸,完美。。

网友:
以前用过类似的升降机构,设计时应该考验是否存在受力偏心,可以考虑加粗导向杆同时采用加长直线轴承或中间法兰导向引导式直线轴承。

网友:
看你是怎么处理这个方案了,如果是想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改下,还是推倒重来。
问题就在于偏载,如果是原基础上修改,可以把螺母与升降板的固定连接改为浮动连接。推倒重来的话,我看了上面的朋友们方案多不错,采用滑轨、电缸多可以,具体按空间与经济上来进行配置。不过主要问题是解决偏载与连接处的垂直度保证。

网友:
出现“滴滴”声,可能是在上下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偏磨。

网友:
没有现场看过,不能体会你所说的“滴滴”响是怎样的声音,自己判断一下:
1.如果是步进电机本身发出的声音,从驱动器上改变步进电机细分和电流参数看是否声音改变,这种情况滴滴声不一定是故障;
2.如果不是电机声音,电机断电,用手转丝杠体会一下是不是滚珠的卡顿。
设计存在以下问题:
1.直线轴承选择是不是小了?长度看上去是不够,应该选择加长型的
2.直线轴承固定方式错误 ,楼主选择的直线轴承可以用卡簧固定,可以用端盖固定,可以过盈装配,但是禁止用顶丝径向固定!考虑使用法兰式加长直线轴承可以降低安装孔精度要求,主要靠板面保证垂直。

网友:
1.先确认声音的出处吧,
2.电机不知道多大的,10kg换石墨铜套应该问题不大,但相应的调整难度和精度也增加了。
3.这个结构对加工的精度要求太高了,后期调整很困难,丝杠顶部的滚珠轴承?
4.上面跟中间孔同心,中间丝母孔跟上下都要同心,然而都没有调整设计,若丝母孔大,丝杠上下也不能偏心太大。

网友:
直线轴承换成加长的,每个光轴上面加弹簧辅助一下,平衡一下重力

网友:
我们可以一一验证一下。
一、把丝杆拆掉,手动让机构上下滑动,轴承间隙过大或装配有问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二、你提到特别在上升过程中响声更明显,所以丝杆规格是否过小;
三、上半部分依靠4根光杆支撑,并且是在中心的小范围里。结构不稳,杆是否已经倾斜。

网友:
我感觉就是轴不直吧,这样轴承带动没毛病啊

网友:
试一下塑料轴承,这个可以保证达到效果。

网友:
我想知道  用的什么牌子的丝杆!

网友:
1\  顶升丝杆偏心了,运动会憋死, 2、直线轴承选型太小了,你算过没有。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你怎么做到把图剖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这个结构是既想上面转盘能转,又想转盘能够垂直上升下降
机械发展这么多年,这些都有很多结构能够借 ...

厉害

网友:
改用自润式复合轴承吧!成本底,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