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型圈的轴向密封不需要考虑间隙大小

楼主(2018-08-31):
O型圈的径向密封需要考虑孔与轴的间隙大小,而轴向密封却不需要,有经验的解释一下。

网友:
径向要考虑装配,配合,轴向一般是端面封密,开放式装配,要求不高。

网友:
2楼正解,径向密封你总得考虑能装配吧,轴向密封或者是端面密封是靠轴向受压密封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密封圈轴向受力,径向尺寸会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