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电镀工艺

楼主(2018-08-31):
经常有产品是局部位置在电镀后需要去除镀锌层,通常留加工余量或者砂皮打磨,前者经二次装夹精度就差了,后者也有精度的风险,而且很麻烦
最理想的是电镀前对不需要镀层的位置进行隔离,这样电镀出来就直接OK了
百度了几种方案,都表达的不是很明确,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网友A:
电镀后再进行精加工如何?

网友B:
我们公司之前是搞管路的,由于管路内壁和头部不允许酸洗容易有裂纹。所以会在管路两头套上橡胶头。这样子对应位置就不会被电镀。
我的想法是如果工件规则,可以考虑使用某些办法让不需要电镀的部分与电解池的溶液隔离开来,这样对应位置就不会被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之前是搞管路的,由于管路内壁和头部不允许酸洗容易有裂纹。所以会在管路两头套上橡胶头。这样子对 ...

关于橡胶的材质有什么讲究吗?是一次性的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因为电镀整个流程里面温度最高的应该会到七八十摄氏度吧,橡胶还有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橡胶的材质有什么讲究吗?是一次性的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因为电镀整个流程里面温度最高的应该会到七 ...

橡胶的具体材质我还真的不清楚。是重复利用的,而且有些橡胶的耐热温度能到120℃左右的。

网友C:
我听说过是贴东西,管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后再进行精加工如何?

已经说啦,留余量电镀后精加工就二次装夹,精度肯定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的具体材质我还真的不清楚。是重复利用的,而且有些橡胶的耐热温度能到120℃左右的。

橡胶弹性强吗?是哪里采购的,渠道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听说过是贴东西,管用么

贴东西管用,问题不知道去哪里买这种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橡胶弹性强吗?是哪里采购的,渠道有吗?

橡胶弹性蛮强的,黑色的。而且从外观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腐蚀,只不过腐蚀速度不快。具体是什么材质的由于是以前 供应商那里搞得,现在也没办法问了。这是我以前公司用的一种橡胶件,耐高温,不过是耐油腐蚀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弹性蛮强的,黑色的。而且从外观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腐蚀,只不过腐蚀速度不快。具体是什么材质的由于 ...

十分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