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端齿分度装置的设计与计算和盖装置图例

楼主(2018-08-31):
一、差动端齿分度装置的设计与计算

端齿分度装置的最小等分值取决于齿数的多少。为了获得更小的等分值而又不使端齿盘的直径太大,就需采用差动分度装置。

(1) 差动分度原理

差动端齿分度装置是利用两副齿数不同的端齿盘叠置在一起并作相对分度运动的一种装置,见图1。一般而言,设下齿盘齿数为z1,上齿盘齿数为z2,则当盘1单独转过j齿,然后再与盘II一起退回i齿时,则盘I相对与盘III转过:

zd称为差动端齿盘的等效齿数。1/Zd 称为最小等分角。

图1 差动分度示意图

(2)差动端齿分度装置的设计与计算

① 将给定的等效齿数Zd;分解为质因数的乘积:

式中   Pn  —质数。

      αn  —正整数。

② 将各互质数进行不同组合,使之成为两个互质的整数的乘积,并选出齿数和为最小的一组组合作为z1与z2。

③ 利用辗转相除法求出i与j。

图2为部分差动端齿盘齿数与最小等分角度的关系。

图2 部分差动端齿盘齿数与最小等分角度的关系

注:  1/Zd —最小等分角度;

       z1   一下齿盘齿数;

       z2   —上齿盘齿数;

       i  一下齿盘转过的齿数:

       j  一上齿盘转过的齿数。

二、盖

图3

偏心A夹紧盖C。平面B可使弹簧把C顶至最大高度。注意浮动压板的垫块如何也可用作浮动压板的挡块。

(译注:这是因为垫块的宽度大于槽宽,浮动压板受垫块所挡,不能越出C的槽。)

图4

凸轮A压下销接在支柱上的B,因而把盖夹紧。销C防止支柱转动。

图5

弹簧防止夹紧过度。

图6

当凸轮C退出时,弹簧A把盖抬起到槽B所允许的高度。

图7

盖板由螺纹接头A夹紧。受弹簧载荷的销B使盖板处于打开的位置。

图8

盖由柱塞A插入孔B来保持打开位置。

图9

A拉出后,,盖可绕支柱B摆动。

图10

可调重锤将盖抬起。

图11

由于销D与B错开,因此支柱F可驱动A把盖C拉下。当松开操作时,弹簧E顶起F和爪A。

图12

受弹簧载荷的爪A由齿抡齿条付来夹紧和松开。

图13

压缩橡皮使爪脱钩。(来源夹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