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钣金大神

楼主(2018-08-31):
下料长度多少????

网友A:
你直接用SW展开下就知道多长了啊,如果出去加工你给他工程图人家也可以给你算下料尺寸折弯位置啊

网友B:
长一点 然后切 切完之后看看切掉多少,总长度减一下。精度要求不高 按中心线长度算。

网友C:
折弯展开长度有经验公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SW展开下就知道多长了啊,如果出去加工你给他工程图人家也可以给你算下料尺寸折弯位置啊

扫描出来的 没法展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一点 然后切 切完之后看看切掉多少,总长度减一下。精度要求不高 按中心线长度算。

支持用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弯展开长度有经验公式计算的

求公式....

网友:
板厚没有,R51.5这么大的折弯角折不出来吧

网友:
再说你这855.5>320*2  第二刀也折不出来  你随便画的吧

网友:
按等厚度展开,或者直接CAD测量中心线长度。管件一般需要放长一点,折弯不会给你折的那么好的。就像木匠制作桌腿一样,都是先安装后找平。别问为什么,这就是工艺!

网友:
那你这是圆管折弯啊,跟钣金没啥关系啊

网友:
按中心线算就差不多,下料加100,折弯后切断

网友:
多用论坛搜索
圆料的弯曲长度下料计算公式,求助
http://www.cmiw.cn/thread-277821-1-1.html

网友:
这是弯管机

网友:
要接料的

网友:
这是铜管么?

网友:
跟做法有关。
如果用弯管机的话,中心线会被拉长一些,拉长多少跟夹具精度、夹紧力、润滑效果有关。纯粹在设计上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