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膛线的3D建模对

楼主(2018-08-31):
最近对兵器比较感兴趣,想自己做个3D的线膛炮管图,试了自己掌握的各种方法最后做出来都是不对的。有对这个比较了解的 没有,望指点!

网友A:
发个图片过来

网友:
螺旋线-扫描切除

网友B:
做螺旋线,扫描切除

网友C:
发图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干啥?

就想画个图,没想干啥。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螺旋线,扫描切除

楼主:
螺旋线扫描后的结果是内部截面全是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过来

见9楼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发图

见9楼补充图片

网友A:
扫面有个选项  选一下看看  比如选恒定法向  垂直轨迹  垂直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面有个选项  选一下看看  比如选恒定法向  垂直轨迹  垂直投影

怎么选都不行,6m长的管到另一端管口截面变形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选都不行,6m长的管到另一端管口截面变形太严重了

里面绕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