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快换结构设计

楼主(2018-08-31):
设计时有很多情况要对两个零件做快换式连接,针对下图这种情况,是我习惯用的一种;不知坛友在快换式连接方面有没有好的心得。贴图抛砖引玉

网友:
没看懂贴图?

楼主:
如何快速的实现1和2的连接,并且连接要牢靠

网友:
用螺栓卡住1的槽子使两个连接起来

网友:
快插接头是一种

网友A:
图上是俩零件对接后,用几米螺栓卡位。然而不能叫快速。俩零件如果需要对接旋转,基本这个图上结构完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是俩零件对接后,用几米螺栓卡位。然而不能叫快速。俩零件如果需要对接旋转,基本这个图上结构完全没用

对接后只有轴向的压力,不会旋转

网友B:
快换是不能借助任何工具的,你这个方式不能称为快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上是俩零件对接后,用几米螺栓卡位。然而不能叫快速。俩零件如果需要对接旋转,基本这个图上结构完全没用

啥叫几米螺栓?

网友(点评):
机米螺丝

网友D:
每次都要转螺丝,若没有径向力,用弹簧和钢珠再用螺丝固定试试。

网友E:
球头柱塞或者把手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要转螺丝,若没有径向力,用弹簧和钢珠再用螺丝固定试试。

有了弹簧和钢珠,再加螺丝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头柱塞或者把手螺丝

嗯,只是球头柱塞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换是不能借助任何工具的,你这个方式不能称为快换

可以理解成不用拆螺丝的换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成不用拆螺丝的换型

操作工都不配工具的,只有维修人员的才会配工具,生产中换型,不可能还要找维修吧。快换夹具一般是不允许借助工具去拆,你这种紧定螺丝虽然说节省空间,外观好看,但是快换不方便,不拆螺丝换形用的螺丝也不是这种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弹簧和钢珠,再加螺丝有何用?

钢珠在前,弹簧在中,机米在后顶住弹簧

网友(点评):
有那种玻珠机米螺丝,好像就是你这个结构的合体

网友:
搞成螺纹式对接应该可以

网友F:
这不是快换啊。正常使用更换还要六角扳手。。。

网友:
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叫几米螺栓?

无头螺丝,顶丝

网友:
快换的话,应该使用快速夹,还有类似自行车上的快速把手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是俩零件对接后,用几米螺栓卡位。然而不能叫快速。俩零件如果需要对接旋转,基本这个图上结构完全没用

看下这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快换啊。正常使用更换还要六角扳手。。。

这种能算快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叫几米螺栓?

正规点叫紧定螺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能算快换了吗?

有点不解,快换应该是有自动复位机构吧?能否讲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能算快换了吗?

在两边装这种东西吗?

网友G: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两个定位销再加螺丝固定,应该是最原始的,高端一点的直接买标准的拉丁快换。你这个快换比较漂亮,上海那边的公司好像用的比较多,你是浩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两个定位销再加螺丝固定,应该是最原始的,高端一点的直接买标准的拉丁快换。你这个快换比 ...

我在上海,不在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