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计探头应该如何保护

楼主(2018-08-31):
   最近做一个新项目需要用到高斯计,客户提出在检测过程中要保护好高斯计探头,避免磨损,翻遍资料,暂无好办法。高斯计霍尔探头是测量磁场强度的重要配件,因是直接接触性的,霍尔探头很容易损坏。那么要如何在测试过程中保护高斯计霍尔探头以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呢?请教各位大神,看是否有好的建议和经验可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
好像都是有个套管,用的时候拧下来,用完了再拧上。核心元件就是一颗霍尔,它是一颗有封装的元件,表面硬度不是很低啊,垂直方向去接触的话应该不是很容易磨损吧,你说的接触是要在被测产品表面摩擦吗?

网友A:
细长的PCB一端焊接着一颗霍尔,霍尔的封装貌似硬度也不低啊,垂直接触的话应该也不容易磨损,你说的接触是有摩擦的接触吗?

网友B:
是怕装坏探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长的PCB一端焊接着一颗霍尔,霍尔的封装貌似硬度也不低啊,垂直接触的话应该也不容易磨损,你说的接触是 ...

       会有摩擦,测永磁电机转子,会有一个力贴紧转子轴端面,转子边旋转边测试,所以会有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怕装坏探头么?

    不是撞,是摩擦,因为要贴紧产品表面去做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撞,是摩擦,因为要贴紧产品表面去做测试的。

如果只是头部摩擦的话可以做个套管套住其他部位,头部露出一点,然后整个检测架构做弹性浮动,摩擦力太大可以用浮动架构来吸收一部分。

网友C:
没有好方法,就是力尽量小而已,我们的高斯计换了俩探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有摩擦,测永磁电机转子,会有一个力贴紧转子轴端面,转子边旋转边测试,所以会有摩擦。

用耐磨材料把霍尔框起来,高出霍尔一点点。本身霍尔元件的封装就把霍尔和被测体隔离开了,我想调零功能可以消除这个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好方法,就是力尽量小而已,我们的高斯计换了俩探头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耐磨材料把霍尔框起来,高出霍尔一点点。本身霍尔元件的封装就把霍尔和被测体隔离开了,我想调零功能可 ...

不知道耐磨材料对测试数据有没有影响,要验证一下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