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移动平台求教

楼主(2018-08-31):
本人要弄一个机器人的滑动平台,滑台加机器人的总重在150KG以内,速度1米/s,行程2.5米。整套滑动系统安装在室外且安装在平板车上(平板车会开动,开动时滑台不需要使用)。目前的问题如下:
1.选用齿轮齿条驱动还是滚珠丝杠?
2.导轨用直线滑轨可行吗?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方式?
3.伺服电机要怎么选,大概多大的功率?

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给机器人增加第七轴喽;针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下:1.选用齿轮齿条驱动还是滚珠丝杠?
根据你的负载和行程最好选用齿轮齿条驱动。
2.导轨用直线滑轨可行吗?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方式?直线导轨就可以的,不过要根据负载选好型号,并且要确保导轨的安装精度;和齿条的安装精度;
我之前见过装配师傅调导轨的齿条精度,都是一个齿一个齿来调的;
3.伺服电机要怎么选,大概多大的功率?
运行过程中会有加速产生的运动惯量,加速度一般取0.2-0.3g;根据加速度结合你的负载计算伺服电机的功率,然后选配减速机;电机一定要有抱闸。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非业内人士,你要的平台是图片这种吗
外行人说下
1.光从这两个来比较没什么区别,无非是采购安装维护不一样;
2. 能不能用滑轨,要看你的受力和各个方向弯矩有没有超过滑轨;
3.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加一个系统加速度是多少,或者是多长时间加速到最大速度,水平移动力矩应该不大,那就全看你惯量匹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机器人增加第七轴喽;针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下:1.选用齿轮齿条驱动还是滚珠丝杠?
根据你的负载和行程 ...

不是杠,就是想问清楚
1.根据负载和行程不选滚珠丝杠是为什么?龙门铣床那么长还用滚珠丝杠呢
2.电机一定要有抱闸/刹车,这个为啥啊

网友:
滚珠丝杆加直线导轨,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来看评论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杠,就是想问清楚
1.根据负载和行程不选滚珠丝杠是为什么?龙门铣床那么长还用滚珠丝杠呢
2.电机一 ...

滚珠丝杠不是不能用,只是长行程没有齿轮齿条耐用;电机带抱闸,是走到位置之后电机抱死,那样机器人动的时候底座不至于晃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杠,就是想问清楚
1.根据负载和行程不选滚珠丝杠是为什么?龙门铣床那么长还用滚珠丝杠呢
2.电机一 ...

滚珠丝杠比齿条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不是不能用,只是长行程没有齿轮齿条耐用;电机带抱闸,是走到位置之后电机抱死,那样机器人动的 ...

电机带抱闸,是走到位置之后电机抱死

你这句有问题吧,电机抱闸不是断电抱闸吗,哪有跑点的时候抱死,书读的少你别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比齿条贵呀。

看精度,要达到同级精度的时候,齿条不见得便宜,可能得要用国外的齿条呢。。。
我回复他主要基于他说的长度和负载这2点来说的

而且安装调试费时也要考虑在内,齿条调试不好,磨损也厉害
齿轮齿条润滑需要油脂更多点,在户外使用的话,更容易沾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杠,就是想问清楚
1.根据负载和行程不选滚珠丝杠是为什么?龙门铣床那么长还用滚珠丝杠呢
2.电机一 ...

你好,我有个问题:这套东西是装在平板车上的,在滑台不使用时平板车是需要开动的。会不会对滑台造成影响?

网友(点评):
那你滑台要固定死在平板车上啊,固定好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抱闸,是走到位置之后电机抱死

抱闸是通过电磁线圈通断电来控制打开抱住的,你这元帅怎么当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闸是通过电磁线圈通断电来控制打开抱住的,你这元帅怎么当上的

问题是我用过的设备里没有这么玩的啊,伺服定位靠的是伺服本身好吧,再大的负载停下来都是靠伺服+减速机
哪有到位置后把电机断电定位的,我看你的理解有问题吧

网友:
1.建议采用齿轮齿条
2.建议采用直线导轨
3至于伺服的需要多大是要根据你的速度负载等算出来,你那个应该不会超过1K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用过的设备里没有这么玩的啊,伺服定位靠的是伺服本身好吧,再大的负载停下来都是靠伺服+减速机
 ...

到位置后抱闸线圈断电,抱闸抱住;不是电机断电;定位是靠伺服电机本身走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位置后抱闸线圈断电,抱闸抱住;不是电机断电;定位是靠伺服电机本身走出来的;

可能我的措词不够严谨
不是电机断电,是不上使能,你当然可以电机不断电时,disable掉电机使能,上24v信号让抱闸起作用

但在所有的水平运动控制中,都没有必要抱闸,如果不意外断电,都是用电机+减速机本身来保持这个位置点的,要这个抱闸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觉得你这个控制是有问题的吗

或者你直接点说,这个抱闸用来干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的措词不够严谨
不是电机断电,是不上使能,你当然可以电机不断电时,disable掉电机使能,上24v信 ...

“电机+减速机本身来保持这个位置点”;这样机器人动起来后机器人下边板会不会晃动?晃动就会带动着电机轴转动;
抱闸的作用是把电机轴抱住,防止机器人动的时候电机轴转动;
就和机器人打地脚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抱闸,是走到位置之后电机抱死

真有意思,电机抱死那还是需要控制的,装一个传感器,到地方了感应到传递一个信号断电机的电不就行了。你这理解没谁了。

网友(点评):
你先搞清楚,是不可能跑到点后断电机的电 上面也解释清楚了,不懂你可以多看,别瞎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减速机本身来保持这个位置点”;这样机器人动起来后机器人下边板会不会晃动?晃动就会带动着电机 ...

总算明白了,主要是机器人动起来时候有外部的反作用力给电机
谢谢胖哥指点了,我用的东西都比较小,确实没用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算明白了,主要是机器人动起来时候有外部的反作用力给电机
谢谢胖哥指点了,我用的东西都比较小,确实 ...

互相探讨

网友(点评):
说实话,可能是机器人运动起来惯性太大了,我也用的伺服带着气缸到处跑,也是一直推着工件受力的,但我们从不需要抱闸

网友D:
在机器人里面,我们叫移行。我看很多人说选什么,却没人考虑工况。你这个在室外工作,选择滚珠丝杆肯定不合适。而且价格还贵。齿轮齿条足够而且还便宜。直线滑轨可行,也是移行标配。这样,滑轨、齿轮、齿条用一个盖板就可以。也不需要密封,挡住即可,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滚珠丝杆一场大雨以后你就凉凉。我刚设计的一台移行,负载1.2T,速度0.5m/s,行程10m,重复定位精度±0.1mm,选的电机是3KW的,转速4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相探讨

可能是负载不过大或者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机器人里面,我们叫移行。我看很多人说选什么,却没人考虑工况。你这个在室外工作,选择滚珠丝杆肯定不合 ...

多谢指教!

网友:
机器人动起来后机器人下边板会晃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机器人增加第七轴喽;针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下:1.选用齿轮齿条驱动还是滚珠丝杠?
根据你的负载和行程 ...

增加的这个不是外部轴吧(如果是六轴机器人才叫第七轴),机器人外部轴是指增加的电机需要跟机器人其他电机联动的电机,这种电机一般需要从机器人厂家采购,同时机器人控制器增加控制这台电机的硬件,以六轴的机器人为例,增加一个外部轴就相当于把它变成了七轴机器人。如果只是增加了一个让机器人移动出来再工作的电机,这个也就只能叫滑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增加的这个不是外部轴吧(如果是六轴机器人才叫第七轴),机器人外部轴是指增加的电机需要跟机器人其他电 ...

对楼主所写要求理解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机器人增加第七轴喽;针对你的问题回答如下:1.选用齿轮齿条驱动还是滚珠丝杠?
根据你的负载和行程 ...

LZ想达到1000mm/S这个参数你确定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用过的设备里没有这么玩的啊,伺服定位靠的是伺服本身好吧,再大的负载停下来都是靠伺服+减速机
...

伺服电机里面有带抱闸的,不是讲要把电机断电,只是到位置以后把抱闸打开而已。谁规定一定要断电才能抱闸呢!多少驱动器里面在控制

网友:
兄弟,我这边专业做同步带同步带轮厂家,需要就联系我QQ873573923,手机15820440106

网友:
买机器人厂家有配做的

网友:
抱闸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断电以后自动抱闸,机械停止移动,防止掉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