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加工厂的图纸要更改

楼主(2018-08-31):
你们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一开始由于催的急,各种加工图 钣金零件都盖章发出去了。  发出去嘛,人家加工商就开始备货下料了。
图纸一发出去,我们也开始稍微闲点。 好了 开始又小修小改改图纸这个时候又陆陆续续的换了几个版本,怎么办?  加工厂下料慢的可以换,下料快的,没法换了,怎么办

网友:
如果小修小改才下料应该没事吧,除非你们改动很大,外形尺寸和结构变动大。

网友:
1,深入了解哪些是已经在加工的,加工到什么程度;
2,看那些修改是不需要报废的,哪些修改是需要报废的;统计出来,尽量减少材料的报废;
3,讨价还价呗。

网友:
先看看加工商那边进度,通过协商解决。不过你还有心情在这个征集意见说明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这个判断很准了

网友(点评):
这个判断很准了

网友:
作为一个中间人,只有在两边协调了

网友:
怎么办?我是看客户来的,VIP客户,没说的,及时之前的已经加工好了,我都可以叫生产的按照新图纸加工一个出来,前提就是不要太贵的。如果是一般客户那就商量着来吧。我安排生产之前,一定会问客户的,确定是最新图纸吗?按照最终发给我的图纸加工。避免发生这些事情

网友:
不改就没法用的必须要发修改让他们改
还没开始施工或者已施工但容易修改的尽量改
已施工无法修改的想办法用其他方式补救
无关痛痒的从下一批开始改

网友:
先了解再去解决。

网友:
走变更流程呀,影响小的就本批次不变更,下批次变更

网友:
大改动是不行的,工厂是不会同意的,就算是小改动,也看改多少,怎么改,工厂划不划算,亏本的事情,人家不会同意的

网友:
没做的叫停,做好的拉回来,没准儿那天一拍脑袋又改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