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置机器如何保证稳定性

楼主(2018-08-31):
右边的红框是机器,侧置在履带的一侧,并且高度还能上下调节,如何才能实现和左边履带底盘的连接,保证整机的稳定性。

网友A:
简单来讲,保证重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另一侧配重达到扭矩平衡

网友B:
装个轮子,参见三轮摩托车,带副驾驶仓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讲,保证重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另一侧配重达到扭矩平衡

同意增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讲,保证重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另一侧配重达到扭矩平衡

嗯 ,就是感觉有时候这样设计整机会变得很丑,放几个大铁块总不是滋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轮子,参见三轮摩托车,带副驾驶仓那种

嗯,我也想来,只是我“副驾驶仓”要上下调节不小的距离,着实难办。

网友C:
建议车身处增加配重块,否则容易倾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车身处增加配重块,否则容易倾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