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保证载荷

楼主(2018-08-31):
论坛朋友大家好  哪位大侠讲解下螺栓保证载荷试验各标准(比如定负荷 螺纹旋合长度等)非常感谢

网友:
举例:比如10.9级M20规格的螺栓,它的最低拉力标准是255千牛,保证载荷是203千牛。当对螺栓施加拉伸载荷到203千牛时,螺栓不能有任何的塑性变形、开裂或者断裂等,继续施加载荷直到超过最低拉力标准255千牛的某一个数值时,数据开始回落直至螺栓断裂,其过程所测得的拉力最高值就是该螺栓的最终拉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