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问题,求解!

楼主(2018-08-31):
最近看到个柜子四边折弯。因柜子是折弯后打磨喷塑,所以看不清纹路,自己模仿做了两个,望高人指点哪个好,看图。是1号好,还是2号好

1号

2号

网友:
都不好
实际生产中会这么做?这么样的落料 这么样的折弯?你确定?

网友:
图2圆角处折不出来

网友:
这个折弯方式有创意,学习了!
2号折不出来

网友:
2号不行,这么做的意义?

网友:
2#觉得好看么?

网友:
看展开图

网友A:
2号图示折弯不好看,把横着的那条边向下移动一段距离可以折出来。注意展开图要留一点缝隙。我以前经常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图示折弯不好看,把横着的那条边向下移动一段距离可以折出来。注意展开图要留一点缝隙。我以前经常这样 ...

网友:
这样做对于薄板还可以,拐角处美观一点。但图2折弯不行,上面的朋友也说过了。

网友B:
为啥一号能折出来,二号折不出来?

网友:
箭头所指的R角怎么折?

网友:
折弯好后要不要焊?

网友:
折弯以后还要补焊的,然后打磨抛光批腻子  那么复杂没意义

网友:
高手们,学习了

网友:
抱歉,验证码填写错误

www.cmiw.cn

网友:
图二 弯折会有干涉

网友:
都是九年,为何你如此优秀?!两种你都翻不过来,而且斜面你都对不齐,要不要去问问现场的折弯工人,或者自己下料试试?规规矩矩的直边折弯。

网友:
这样设计折弯角对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通常为了包角都是直角折下来然后其中一边折一小段到另一边内侧,点焊固定即可

网友:
图一、图二材料要有浪费的,不经济,还是规规矩矩的比较好,做箱子要求很高么?

网友:
斜角折弯,材料越厚拉料越明显、图2很圆弧角无法折出来

网友:
楼主不要设计得这么复杂,建议直接平线对接,这样折弯后再拼焊打磨,最后表面去喷塑处理,制造可行性即好又便于保证外观。

网友:
不错,想知道这么做强度会更好吗?受热教直边不易变形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复杂,直接折,然后焊缝打磨处理漂亮,喷塑后看不出来

网友:
有点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吧,直接切角折弯焊接打磨不是就好了吗,还是有其它工艺要求

网友:
图2圆角做不出来,图1我做过

网友(2019-01-11):
这个柜子两种方法斜面都不容易对齐,做较大尺寸柜子一般都是拆图然后拼焊上去的

网友:
都不好,角也没处理好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钣金,材料304不锈钢,厚度2,间隙设为0.1,折好后不用再处理,直接氩弧焊,不加焊条把接缝熔接起来就行了,因为没有加焊条,焊缝没有凸起,非常好打磨。关键是K因子设置正确,内R准确,折弯机折的内R和画的图一致

网友:
这个其实真没必要去这样做,对后续的加工要求高了不说,焊接也是个问题,你这个要焊接的话不得提前开好坡口啊,所以还是常规的直角折弯比较好。

网友:
这是包装设备的电气箱门是钣金件,焊缝不用打坡口,直接熔接,由于焊缝不受力,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操作,从未有开裂现象,只要是为了外观漂亮。

网友:
方案采用图1

楼主(2019-03-10):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钣金,材料304不锈钢,厚度2,间隙设为0.1,折好后不用再处理,直接氩弧焊,不加焊条把接缝熔 ...

确实 你们工人厉害 能做到0.1.。我放到0.5了,成型后第一道两个斜切面会抵住。

网友(2020-08-24):
很有创意的拼接。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号能折出来,二号折不出来?

区域在于水平的线相对圆角也就是折弯线的距离,这样设计不符合工艺要求。会翘在那

网友(2021-05-03):
图2圆角位置折不出来,做图1吧

网友(2021-06-19):
2号折弯时角落处会折不起来,会拉料,折弯是有最小折弯尺寸的, d$ X% {  O! H5 f/ w

网友:
感觉没有意义啊,到后面还要焊,还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