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定量自动供食用油系统

楼主(2018-08-31):
各位大哥:

现在接到一个方案,食品厂希望从大的食用油容器中自动送油油到锅中,以前是用手工操作,现在希望借助液压的原理实现, 我只知道需要 增压油泵。比例阀控制供油量,还有别的组件吗?

网友A:
油泵得选择2台,一用一备;
流量计,计量所抽油品的质量流量或者体积流量;
电磁阀;手动开关阀;
在流量计的管路上设计旁通管路,当流量计出现故障时,不能影响正常生产,油品通过旁通支路被泵送至油锅;
比例调节阀,通过PLC控制系统控制调节所输送的油量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泵得选择2台,一用一备;
流量计,计量所抽油品的质量流量或者体积流量;
电磁阀;手动开关阀;

你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多大的计量?

网友:
直用蠕动泵抽就可以了。蠕动泵可以输送,可以定量,可以体积计量。

网友:
以前做的糖蜜秤 称重传感器下挂一个秤斗,用的是泵直接往里面抽,达到重量后,泵关闭,秤斗打开

网友:
用类似注射器的东西,再就是限位、动力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要看工艺系统怎么要求了。

网友:
现在市场上的灌装机很多的,这个就可以定量供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泵得选择2台,一用一备;
流量计,计量所抽油品的质量流量或者体积流量;
电磁阀;手动开关阀;

专业

网友:
只是一般计量可以用一个定量泵,然后搞一个计时的程序就行了吧。

网友:
针管见过没?

网友:
根据你的流量,时间要求直接选个合适的计量泵 就行了。

网友:
对呀,灌装机呀

网友:
电动间歇式润滑给油器,包含齿轮稀油润滑泵、齿轮稀油/油脂两用型泵和柱塞式油脂泵。

网友:
我见过用蠕动泵的,比较简单,其质量误差±2%  主要看其精度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做一个水车也能实现功能,不知道会不会被老板打死

网友:
我们经常做类似的补液系统,都是直接买计量泵(日本IWAKI的),简单省事,精度也不错,估计你这个精度也不高,蠕动泵相比效率慢点,好的蠕动泵价格也贵,我们自己也设计过蠕动泵

网友:
还得有感应器,这个挺麻烦,得多花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