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竖直方向吸取薄膜,气缸是水平还是垂直放置

楼主(2018-08-31):
传送带上,真空吸盘竖直方向吸取薄膜,气缸是水平还是垂直放置,这两个用铝型材框架承载
如果是水平放置,什么样的结构形式比较好?谢谢!

网友:
薄膜是单纯的薄膜还是粘在玻璃板之类的光板上?还有,气缸水平放置没看明白.
薄膜如果是粘在玻璃板上的我建议你不要吸,吸不起来,用塑料滚轮粘.我以前做过的.
气缸水平放置的结构目前我熟悉的只有这种.

网友:
都是垂直放着的啊

网友A:
楼主的气缸是什么作用??你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气管吧?

网友B:
有空间就竖直放着吧,结构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气缸是什么作用??你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气管吧?

没上下的动作,靠吸气吸薄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就竖直放着吧,结构还简单

拜托给个示意图呗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拜托给个示意图呗 谢谢啦!!!

1气缸,2光轴,3直线轴承座,4固定板,5活动板,6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气缸,2光轴,3直线轴承座,4固定板,5活动板,6吸盘

非常感谢

网友:
水平放置,还不如垂直放置方便,,水平放。还得加个机构C:\Users\Leo\Desktop\1536042508(1).jpg

网友:
气缸是水平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