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的传动方式,求助

楼主(2018-09-01):
我这边是有两个通电的旋转轴,两者之间要能够紧紧连在一起,然后再由电动机带动,其中旋转轴两边都是在装置里,不能直接串连接起来传动,1.请问这该怎么办?只有齿轮传动吗?我这里旋转轴是带电的,2.两个带电轴之间它们的电流是要导通的,是通过联轴器吗?

网友:
画一个示意图,并加注释发上来。

网友:
开局一段话,现场全靠猜

网友:
要是就两个轴连接,就用联轴器

网友:
旋转轴通电,建议金属联轴器。齿轮是线接触,电阻容易变化,不可靠,有噪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