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总装图

楼主(2018-09-01):
请问各位大神,你们用solidworks完成非标设备后,出不出装配?如果出的话,有没有一些图纸发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A:
零件图,部装图,总装图,都是要有的

网友B:
我们公司是不出的,太复杂,没法出

网友C:
零件图-部件装配图-总装图,总装图只有几个部件装配

网友:
装配图还是需要的,最好是做爆炸图。

网友D:
总装图还是要出的,至少标下明细零件装哪个位置,搞好点就出个爆炸图。
最好的就是出个装配SOP,所有组件都爆炸,用什么螺钉,按什么顺序拧,先装啥再装啥都会标出来,人多的大公司接到大单会这么搞,有些国外的客户会要求看到设备的装配SOP。

网友E:
很少出吧,现在基本上现场都有电脑,都是把3d直接给现场装配人员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

网友F:
我们从零件图到总装配图,要全部出齐了,一个都不能落。现在用3D设计,出工程图也不难,只要3D设计出来,修改也方便。

网友G:
必须要有啊,你不出,生产怎么装配? 有问题就来问你? 你有那么多时间指导装配吗

网友H:
这个看公司要求吧,一般都是要出的,有的还要装配工艺图,爆炸图什么的。图纸应该没有人会给你的,给你你也打不开,都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图,部装图,总装图,都是要有的

有没有一些部件装配图和总装图可以看看吗

网友(点评):
你是想看画法吗?手头上真没有图纸。三视图加剖视图,不行就加轴测图,拉引线标序号,这个没什么标准画法,只要能表达出装配关系和要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图-部件装配图-总装图,总装图只有几个部件装配

有没有一些部件装配图和总装图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装图还是要出的,至少标下明细零件装哪个位置,搞好点就出个爆炸图。
最好的就是出个装配SOP,所有组件 ...

装配SOP?有没有样板,以前都没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少出吧,现在基本上现场都有电脑,都是把3d直接给现场装配人员

我以前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不出的,太复杂,没法出

我也感觉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出,非标件不值得。

以前也没怎么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从零件图到总装配图,要全部出齐了,一个都不能落。现在用3D设计,出工程图也不难,只要3D设计出来,修 ...

有没有一些非标总装配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要有啊,你不出,生产怎么装配? 有问题就来问你? 你有那么多时间指导装配吗

以前直接给三维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公司要求吧,一般都是要出的,有的还要装配工艺图,爆炸图什么的。图纸应该没有人会给你的,给你你也 ...

现在就因为东西都加密了,三维图发给厂家装配,打不开了,才考虑出装配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些非标总装配图看看?

不敢往出发,有泄露技术的嫌疑。

网友:
不用太标准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图,部装图,总装图,都是要有的

对,这些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