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装配机械,气缸都需要缓冲器吗?

楼主(2018-09-01):
1.什么情况下需要用缓冲器,?
2.带导轨气缸需要缓冲吗?我要用尽它的行程
3.转台气缸需要缓冲吗?

网友:
气缸本身有气缓冲,可以调节的,如果运动速度过快,气缸末端需要减少冲击,可以增加缓冲器,总的来说,看你使用工况

网友A:
你这样满行程基本告别缓冲了,但是气缸一般不会满行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满行程基本告别缓冲了,但是气缸一般不会满行程使用

都要带定位,感觉很麻烦,转台气缸怎么限位,

网友:
带定位,可能的话最好带机械硬限位

网友:
转台气缸一般自带缓冲器,加缓冲器是使气缸杆能平稳减速,减轻气缸带来的震动,特别是运行速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使用。主要是看使用环境

网友:
气缸缓存都在气缸行程走完的时候有缓冲,如果行程没走完要进行限位就必须加缓冲器和限位螺栓,缓冲器器缓冲作用,可以减轻碰撞的声音。需要了解更多自动化内容可以联系我加我QQ三七二七四八八五六

网友B:
所有机械设备工作时的运动,包括直线移动、旋转运动、快速进给等,需要改变方向或者停止时都会对设备的整体结构或者工作部件产生冲击破坏。
如果这种冲击影响或者干扰到到设备的稳定运行,最好加装缓冲。
需要注意的是缓冲的方式,弹簧、聚氨酯块等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震,但反作用力较大。如果想“吸收”掉冲击,那就要使用Shock Absorber 油压吸震器,但现在大家叫顺口了,油压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机械设备工作时的运动,包括直线移动、旋转运动、快速进给等,需要改变方向或者停止时都会对设备的整体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