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臂架截面优缺点?

楼主(2018-09-01):
重机臂架截面优缺点?
这是起重机臂架横截面图,哪位大神知道A方案相较于B方案有什么优点,谢谢啦!

网友:
首先,方案A放好后就可以焊接,方案B必须扶着固定焊接,还容易错位
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焊接时是需要焊接的两个零件接缝处部分融化的,方案A融化了部分影响不大,方案B直接焊透都有可能,焊接质量不行

楼主:
|红伟92发表于 09-01 15:21首先,方案A放好后就可以焊接,方案B必须扶着固定焊接,还容易错位

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焊接时是需要焊接的两个零件接缝处部分融化的,方案A融化了部分影响不大,方案B直接焊透都有可能,焊接质量不行
从材料力学角度来考虑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红伟92发表于 09-01 15:21首先,方案A放好后就可以焊接,方案B必须扶着固定焊接,还容易错位

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焊接时是需要焊接的两个零件接缝处部分融化的,方案A融化了部分影响不大,方案B直接焊透都有可能,焊接质量不行
看到国外的一些臂架采用这种截面形式焊接。

网友:
如果壁厚很大的话,方案B还好,如果壁厚2mm、3mm厚的话,很难焊,焊完留下孔洞之类也很常见,且易产生应力变形;单就理论分析、按照完美焊接无应力来说,方案A总归多了一些截面积不是吗;按国内现状来讲,大多数厂家焊接质量不容恭维。

网友:
“感觉”A不错,学习了。
抗焊接变形,焊接组装,防焊透都不错。

网友:
感觉A截面折弯要麻烦些!

网友:
我83年毕业开始设计起重机,图A这种结构还头一次看到。看来我真是知识老化,落伍了。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9-01 21:55 本帖最后由 詹姆斯007 于 2018-9-1 21:57 编辑

我83年毕业开始设计起重机,图A这种结构还头一次看到。看来我真是知识老化,落伍了。

起重机不一定有这种截面,高空车举高消防车还是有这种截面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像你在楼下贴图那样,我觉得里面应该再反折一下,相当于垫板。

网友:
我采用  B方案,不过内部还得加强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