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型再次征求各位机械大神的意见

楼主(2018-09-01):
今天把方案做完后,闲着没事就拿THK的选型资料在看,看到上面丝杆选型的时候发现写的很详细。但是我觉得很麻烦,而且看到那一堆公式就头疼。翻过其它选型书籍也类似,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有没有简单易懂的选型资料,有没有不让人头疼的选型资料。希望论坛里的大神能给个建议,让我们这些菜鸟早点跨过选型这个大坑,不要再胡乱选择一通,造成大马拉小车,或者小马拉大车的局面。

网友A:
我一般选滑轨都是看负载,动态静态满足要求了就选了。。。其他的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选滑轨都是看负载,动态静态满足要求了就选了。。。其他的不研究

选电机 呢,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电机 呢,怎么看

直接问老板,老板,这用个750W的你看咋样,老板会说嗯,行,或者说小了点吧,用1.5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老板,老板,这用个750W的你看咋样,老板会说嗯,行,或者说小了点吧,用1.5的吧

老板要是不懂咋办

网友:
不是有选型软件嘛,试试看?

网友B:
电机主要看功率啊 选个稍大一点安全系数    fv*安全系数   再回过头来看看扭矩够不够  够了  ojb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主要看功率啊 选个稍大一点安全系数    fv*安全系数   再回过头来看看扭矩够不够  够了  ojbk

我还以为选电机主要看扭矩呢,看它能不能拉的动...

网友D:
把THK的例题抄一遍,自己选一遍,再仔细看一遍。三遍下来,头不疼了,还有兴趣诲人不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THK的例题抄一遍,自己选一遍,再仔细看一遍。三遍下来,头不疼了,还有兴趣诲人不倦。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THK的例题?我也想头不疼

网友(2018-11-23):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选电机主要看扭矩呢,看它能不能拉的动...

好像就是看扭矩吧  算好扭矩看对应的功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