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平面度怎么保证

楼主(2018-09-01):
Q235:10*700*400的板怎样保证平面度0.15以内?、
普通的工艺:1.取毛板厚度12MM,用激光或数控火焰切割外形和让位孔,2.磁盘吸住铣2面,3.上磨床,磨2面至10MM厚。
这种工艺无法保证平面度。大家有什么良方吗?

有没有10MM厚的精密板可买?这样就不用加工厚度了。

或者有什么先进的加工工艺。

网友:
怎么要求那么高的~用来干嘛  难~

楼主:
设计的人乱搞。选用其他牌号的也可以,不一定Q235.

网友:
只要肯出钱都是小事

楼主:
真的吗?楼上的那位,请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楼上的那位,请赐教啊

听没听过人工刮研

楼主:
别挖苦我了,赚点加工费而已

网友:
设计磨床工装,用侧面夹紧行不行?相当于用平口钳夹住

网友:
热处理下
以前用过类似的,15*600*150,45钢,调质一下就好了。具体多少最后没有测量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现场的话好解决,毕竟这些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按经验来说一般你要求的精度是能够轻松达到的,上次有个要求磨削近4米长板料的要求1米内的平面度位0.01,他们的代加工厂能达到0.02.所以本人猜测你零件不合格原因有以下几点,1你的设备精度不够2工艺存在问题。至于工艺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多了,比如下料你采用高温切割,受高温影响的部分是否完全切除,因为高温会是金属内部结构变化产生内应力会导致加工后变形,还有后续加工过程中是否有过时效处理,各个阶段的装夹和使用刀具情况还有冷却,加工方法切削用量选择都会有影响。如果有什么问题最好点我下方的回复这样方便我看到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没听过人工刮研

大侠,这是用于装配适配工艺,怎么能用于量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是用于装配适配工艺,怎么能用于量产呢。

多高精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高精度啊,

IT9----IT10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T9----IT10之间

这精度一般铣削都能达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精度一般铣削都能达到了

就是说排除了设备问题,那就要从材料,工艺安排方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排除了设备问题,那就要从材料,工艺安排方面找。

不能排除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机床使用以后会出现主轴间隙,丝杠间隙,导轨出现问题等等都会影响最后结果,铣削能达到只是说这种加工方法可以达到,至于你自己的设备你自己心里要有个数,要不然你怎么接活。其他就要从材料和加工工工艺的,还有就是从设计入手尽量避免难加工零件的使用,

网友:
0.15不能算什么精度了,0.015还算有点精度吧,Q235貌似磨床也磨得出这个精度,工艺上面哪里不对

网友:
试试:板装夹时,凸面向上,下面先垫块胶皮,初磨。找到基准后再换一面。最好两面对称磨削,分多次磨削到位。或者先用台钳夹住,磨出基准面,再上吸盘。

网友:
多次磨血,精磨前增加时效去应力工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先不说设计是否合理,但是平面磨床应该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个装夹是肯定做不了的,只有吸盘才可以。

网友:
一般实验室的校准平台了解一下,那个平面度应该够了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听没听过人工刮研

几十年前的老工艺了  太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前的老工艺了  太落后了

发表一下意见来点新的

网友:
没有得,10毫米的板只要自己再加工一刀,做到8毫米的样子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双端面磨就可以了

网友E:
0.15精度其实还好加工,大平板你要保证的是运输和装卸不要变形,你这里做的质量合格,不代表到客户那里是好的。

网友:
加工加工

网友:
先问下客户你这个平面度要求是在机床加紧时测量的还是自由状态下测量的要求。如果自由状态下要求比较难,如果夹紧状态下要求正常加工。

网友:
首先需要去应力退火,其次是装夹问题,一压紧底板就被压平,加工后一松开板子恢复原样,磨床磁力吸附也有此问题。

网友:
我来一块吧     0.15X5X300    0.05

网友:
吸盘泄力以后板会变形,你可以先粗磨一面,作为基准磨另一面,反复翻两边,这个精度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0.15精度其实还好加工,大平板你要保证的是运输和装卸不要变形,你这里做的质量合格,不代表到客户那里是好 ...

这话没毛病,刚下了床子检测没准合格,放一天再检测没准就完蛋了

网友:
厚板倒还好点,这是我们厂里昨天四米的板,磨出来平面度低于10丝,光洁度Ra0.4-0.8
..

网友:
这么精密,干嘛用的

网友:
就是一个变形的问题

网友:
磨之前退火释放应力

网友:
最大尺寸700,要求平面度0.15,这个要求并不高,只是因为是板材,加工方式可能存在问题。之前做过一块不锈钢的900x600x12的板,平面度要求0.05,加工厂自己做工装

楼主(2018-10-28):
磨削热应力大,即使做过去应力也是不行的。估计铣更靠谱点,板子原始状态是弯的的就不能上吸盘,除非在空隙中填料。这个是我现在的想法。

网友F:
磨完了整平。整平我可以给你们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磨完了整平。整平我可以给你们做。

你好,工厂在哪里

网友:
南京,QQ:2456001913

网友:
看它使用工况,如果是作为垫板使用,磁力吸盘加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