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传动,求助,已附图

楼主(2018-09-02):
如图所示的两个装置,最中间是旋转轴,需要由电机带动旋转,两边是在装置里,无法串连着传动。
1.使用电机传动时,只能通过齿轮吗?
2.这是两个装置连起来通电的,旋转轴带电,这种情况下还是用联轴器吗?

网友:
旋转轴带电?

楼主:
是的,旋转轴有带电

网友A:
轴的两端与装置怎么联接的?
“无法串连着传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两端与装置怎么联接的?
“无法串连着传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可能我说的不严谨吧,头一次用电机,是指不能直一侧直接联轴器连起来带动旋转,只有中间的旋转轴暴露出来,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齿轮还能有什么方式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