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棒锯锯片声音有点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02):
最近开发了一台锯床用来锯加热后的铝棒的,铝棒系列有1-7系,铝棒温度400-500°,现使用时发现锯片声音有点大,锯片损耗比较快,大概一两个月也换一片锯片,锯片线速度:42m/s,锯片转速1200转/分钟,锯片外径750mm,铝棒直径178mm,锯片轴承时用进口的,主轴采用冷装配过盈配合,机架强度退火了,刚度应该也没问题,滑块使用上银的,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锯片的震动还有噪音?
个人分析噪音由一下几点产生:
1、锯片轴承座的动平衡;
2、加工精度达不到,锯片的端面跳动比较大,轴承座两孔的同心度,还有主轴的同心度保证不了:
3、轴承是否已经损坏了,轴承选型是否有问题,间隙是否选择合理;
4、锯片直径是否太大,厚度太薄:
5、锯片安装定位方式是否合理;
6、主轴箱刚性不够;

网友:
1.我倾向于你4.5.6.点的分析,锯片外径750mm真的很大了.
2.型材批量切割,温度也高,我建议用带锯切割,不过整个方案都要推倒重来了。

网友:
和车床用切断刀的原理差不多,刀宽大了,缩小刀宽,用再薄一个型号的锯片

网友A:
振动的原因是锯片直径太大,而锯片太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架的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的原因是锯片直径太大,而锯片太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架的刚度。

机床是不怎么振,锯片转起来声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的原因是锯片直径太大,而锯片太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架的刚度。

因为我要锯178mm的铝棒,那圆盘直径最少D=2*178+200

网友(2023-03-25):
问题原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