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分析,恳请各路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8-09-02):
恳请各路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如图内胆A..B.C 风道各个出风口的流量,风压内胆

内胆侧面

SolidWorks2016的插件怎么分析? 谢谢!

网友A: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做,需要:
1.3D模型
2.ABC各风道进口流量及出口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做,需要:
1.3D模型
2.ABC各风道进口流量及出口压力

惭愧,小弟确实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做,需要:
1.3D模型
2.ABC各风道进口流量及出口压力

我发个文件给你,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发个网盘加密文件

网友(点评):
怕泄密可以恢复到我以前的帖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做,需要:
1.3D模型
2.ABC各风道进口流量及出口压力

其实我是想知道出风口流量,风压衰减是怎样的?能给个邮箱发个文件给你分析吗?因为商业秘密不敢公开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做,需要:
1.3D模型
2.ABC各风道进口流量及出口压力

我有看过蚂蚁大神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age=1 不过我不清楚怎样使用solidworks simulation来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发个文件给你,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发个文件给你,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未来第一站

网友(点评):
周一回复你。

网友(点评):
ABC各进口的流量或压力给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未来第一站

进风口   风量5000 m3/h      风压 1300 Pa     ,A   B   C 各风道,对应的风口a  , b  ,c  理论上等分风量 风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未来第一站

那些φ4小孔忽略不计

网友B:
这个流体力学分析不太好弄的,只有选用Ansys来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流体力学分析不太好弄的,只有选用Ansys来搞了。

Ansys这个软件没用过,容易上手吗?

网友A:
楼主模型发给我,昨天前天太忙,实在不好意思。@sonicm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模型发给我,昨天前天太忙,实在不好意思。@sonicmon

网友(点评):
只能得出每个口的流速,流量需要你自己根据口大小计算平均值

网友(点评):
谢谢!对于SW的插件功能,还要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设置目标值直接求出各风口的流量速度

网友(点评):
其实个出风口压力值不是环境值所以用内部求解不对吧

网友:
没有模型,瞎做结果超音速了

网友(点评):
最下面的口还往里进风嘿嘿

网友(点评):
我的确设的是环境值

网友C:
他其实给参数就不对了,这个东西本身如果有风量了,1300pa压力就不需要了

网友(点评):
有风量,这东西肯定有阻力,是不不是1300pa还不一定呢

网友(点评):
谢谢,我再发个模型个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其实给参数就不对了,这个东西本身如果有风量了,1300pa压力就不需要了

网友(点评):
你还是发我邮箱吧!duxun494400312@126.com

网友:
名称        当前值        进度        标准        注释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增量
SG 体积流量 1        -0.0297754 m^3/s                0.00956892 m^3/s        检查标准        -0.0312046 m^3/s        -0.0337348 m^3/s        -0.0293308 m^3/s        0.000235656 m^3/s
SG 体积流量 10        -0.0344252 m^3/s                0.00113803 m^3/s        检查标准        -0.0350053 m^3/s        -0.035584 m^3/s        -0.0344083 m^3/s        8.58857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1        -0.0919565 m^3/s                0.00286237 m^3/s        检查标准        -0.0917673 m^3/s        -0.0923765 m^3/s        -0.0912541 m^3/s        7.21421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2        -0.0784523 m^3/s                0.00311679 m^3/s        检查标准        -0.0798711 m^3/s        -0.0811131 m^3/s        -0.078135 m^3/s        0.000977245 m^3/s
SG 体积流量 13        -0.0423049 m^3/s                0.00238567 m^3/s        检查标准        -0.0427984 m^3/s        -0.0431658 m^3/s        -0.0423049 m^3/s        0.000387001 m^3/s
SG 体积流量 14        -0.0216631 m^3/s                0.00110772 m^3/s        检查标准        -0.0217135 m^3/s        -0.022036 m^3/s        -0.0213956 m^3/s        0.000306681 m^3/s
SG 体积流量 15        -0.0184217 m^3/s                0.000947592 m^3/s        检查标准        -0.0186349 m^3/s        -0.0189765 m^3/s        -0.0183727 m^3/s        0.000157155 m^3/s
SG 体积流量 16        -0.00656425 m^3/s                0.000752655 m^3/s        检查标准        -0.00651656 m^3/s        -0.00689068 m^3/s        -0.00606041 m^3/s        0.000579145 m^3/s
SG 体积流量 17        -0.0148554 m^3/s                0.000899928 m^3/s        检查标准        -0.0148233 m^3/s        -0.0150502 m^3/s        -0.014557 m^3/s        0.000350213 m^3/s
SG 体积流量 18        -0.00453376 m^3/s                0.000254574 m^3/s        检查标准        -0.00450256 m^3/s        -0.00460485 m^3/s        -0.00443813 m^3/s        7.56064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9        -0.0194025 m^3/s                0.000843228 m^3/s        检查标准        -0.0193666 m^3/s        -0.019555 m^3/s        -0.019198 m^3/s        0.000188385 m^3/s
SG 体积流量 2        0.0212407 m^3/s                0.00819741 m^3/s        检查标准        0.0230001 m^3/s        0.0209209 m^3/s        0.025059 m^3/s        0.000411056 m^3/s
SG 体积流量 20        -0.0205755 m^3/s                0.000679918 m^3/s        检查标准        -0.0203494 m^3/s        -0.020613 m^3/s        -0.0202178 m^3/s        0.000134227 m^3/s
SG 体积流量 21        -0.00737163 m^3/s                0.000258635 m^3/s        检查标准        -0.00745903 m^3/s        -0.00769035 m^3/s        -0.00726015 m^3/s        7.80057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22        -0.0319971 m^3/s                0.00105227 m^3/s        检查标准        -0.031465 m^3/s        -0.0319971 m^3/s        -0.0310585 m^3/s        7.77847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23        -0.103596 m^3/s                0.00122687 m^3/s        检查标准        -0.104695 m^3/s        -0.106397 m^3/s        -0.103242 m^3/s        0.00120758 m^3/s
SG 体积流量 24        -0.0782482 m^3/s                0.00137432 m^3/s        检查标准        -0.0778292 m^3/s        -0.0784126 m^3/s        -0.0772348 m^3/s        0.000574175 m^3/s
SG 体积流量 25        -0.0359756 m^3/s                0.000966182 m^3/s        检查标准        -0.0357414 m^3/s        -0.0360069 m^3/s        -0.0354542 m^3/s        0.000173713 m^3/s
SG 体积流量 26        -0.0280627 m^3/s                0.00122198 m^3/s        检查标准        -0.0280837 m^3/s        -0.0282946 m^3/s        -0.0279414 m^3/s        0.000353189 m^3/s
SG 体积流量 27        -0.0166607 m^3/s                0.0010138 m^3/s        检查标准        -0.0167374 m^3/s        -0.0169694 m^3/s        -0.016446 m^3/s        0.000385622 m^3/s
SG 体积流量 28        -0.0228835 m^3/s                0.00115869 m^3/s        检查标准        -0.0230392 m^3/s        -0.023217 m^3/s        -0.0228835 m^3/s        0.00030804 m^3/s
SG 体积流量 29        -0.00402496 m^3/s                0.000191088 m^3/s        检查标准        -0.00406708 m^3/s        -0.00413621 m^3/s        -0.00402191 m^3/s        0.000114297 m^3/s
SG 体积流量 3        -0.0040222 m^3/s                0.00307575 m^3/s        检查标准        -0.0038089 m^3/s        -0.00449277 m^3/s        -0.00329671 m^3/s        0.000117213 m^3/s
SG 体积流量 30        -0.0425064 m^3/s                0.00150587 m^3/s        检查标准        -0.0426905 m^3/s        -0.0431342 m^3/s        -0.0424486 m^3/s        0.000685584 m^3/s
SG 体积流量 31        -0.0340838 m^3/s                0.00116307 m^3/s        检查标准        -0.0341018 m^3/s        -0.0342954 m^3/s        -0.0339243 m^3/s        0.000205478 m^3/s
SG 体积流量 32        -0.0219085 m^3/s                0.000776103 m^3/s        检查标准        -0.021734 m^3/s        -0.022014 m^3/s        -0.0212708 m^3/s        0.000743148 m^3/s
SG 体积流量 33        -0.0544074 m^3/s                0.001864 m^3/s        检查标准        -0.054283 m^3/s        -0.0546609 m^3/s        -0.0537443 m^3/s        0.00049994 m^3/s
SG 体积流量 4        -0.0293103 m^3/s                0.00141066 m^3/s        检查标准        -0.0289538 m^3/s        -0.0294557 m^3/s        -0.0285627 m^3/s        0.000197851 m^3/s
SG 体积流量 5        -0.0272591 m^3/s                0.000908624 m^3/s        检查标准        -0.0276179 m^3/s        -0.0279541 m^3/s        -0.0271892 m^3/s        0.000163373 m^3/s
SG 体积流量 6        -0.0367949 m^3/s                0.00113665 m^3/s        检查标准        -0.0370602 m^3/s        -0.037267 m^3/s        -0.0367105 m^3/s        0.000146711 m^3/s
SG 体积流量 7        -0.00599003 m^3/s                0.000224877 m^3/s        检查标准        -0.0059749 m^3/s        -0.00605259 m^3/s        -0.00590095 m^3/s        6.69378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8        -0.0706549 m^3/s                0.00204714 m^3/s        检查标准        -0.0706489 m^3/s        -0.0707881 m^3/s        -0.0704638 m^3/s        0.000190107 m^3/s
SG 体积流量 9        -0.0537923 m^3/s                0.00161931 m^3/s        检查标准        -0.0538783 m^3/s        -0.0540201 m^3/s        -0.053705 m^3/s        5.30308e-005 m^3/s
大体计算了下,电脑不求行。没有通道细化,可能有较大误差。按从下到上,1-11为最靠近入口的,12-22为中间的,

网友:
实际风量分配很不均匀

网友:
名称        当前值        进度        标准        注释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增量
SG 平均值 总压 1        101352 Pa                0.1 Pa        检查标准        101352 Pa        101351 Pa        101352 Pa        0.253055 Pa
SG 平均值 总压 2        101571 Pa                56.579 Pa        检查标准        101571 Pa        101571 Pa        101571 Pa        0.10375 Pa
SG 体积流量 1        -0.00554961 m^3/s                0.00238565 m^3/s        检查标准        -0.00573885 m^3/s        -0.00591023 m^3/s        -0.00541513 m^3/s        7.54283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0        -0.0379115 m^3/s                0.00110872 m^3/s        检查标准        -0.0378948 m^3/s        -0.0379689 m^3/s        -0.0377937 m^3/s        5.18361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1        -0.0652247 m^3/s                0.00196223 m^3/s        检查标准        -0.0654463 m^3/s        -0.0657577 m^3/s        -0.065127 m^3/s        6.00261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2        -0.0230665 m^3/s                0.000458154 m^3/s        检查标准        -0.0229549 m^3/s        -0.0233606 m^3/s        -0.0224961 m^3/s        6.27391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3        -0.0778771 m^3/s                0.00162623 m^3/s        检查标准        -0.0772136 m^3/s        -0.0784511 m^3/s        -0.0758968 m^3/s        0.000145976 m^3/s
SG 体积流量 14        -0.0334682 m^3/s                0.000747076 m^3/s        检查标准        -0.0336746 m^3/s        -0.0344328 m^3/s        -0.0330459 m^3/s        8.74573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5        -0.0292691 m^3/s                0.00060945 m^3/s        检查标准        -0.0296468 m^3/s        -0.0301547 m^3/s        -0.0291331 m^3/s        7.74102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6        -0.0181044 m^3/s                0.00067524 m^3/s        检查标准        -0.0181986 m^3/s        -0.0185612 m^3/s        -0.0179064 m^3/s        5.50569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7        -0.0358746 m^3/s                0.00126179 m^3/s        检查标准        -0.0357497 m^3/s        -0.0361151 m^3/s        -0.0354269 m^3/s        3.73082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8        -0.00347185 m^3/s                0.000573932 m^3/s        检查标准        -0.0034216 m^3/s        -0.00358313 m^3/s        -0.00327814 m^3/s        2.16036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19        -0.0452698 m^3/s                0.00124397 m^3/s        检查标准        -0.0449498 m^3/s        -0.0453412 m^3/s        -0.0446178 m^3/s        5.18516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2        -0.00900129 m^3/s                0.00717561 m^3/s        检查标准        -0.00977095 m^3/s        -0.010659 m^3/s        -0.00893387 m^3/s        0.000623608 m^3/s
SG 体积流量 20        -0.0344205 m^3/s                0.0010692 m^3/s        检查标准        -0.0344215 m^3/s        -0.0346392 m^3/s        -0.0342269 m^3/s        6.36013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21        -0.0404959 m^3/s                0.00121366 m^3/s        检查标准        -0.0405525 m^3/s        -0.0409236 m^3/s        -0.0400851 m^3/s        7.20071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22        -0.0658453 m^3/s                0.00200603 m^3/s        检查标准        -0.065825 m^3/s        -0.0660236 m^3/s        -0.0655127 m^3/s        4.68978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23        -0.0144002 m^3/s                0.000434586 m^3/s        检查标准        -0.0151276 m^3/s        -0.0158471 m^3/s        -0.0144002 m^3/s        0.000180576 m^3/s
SG 体积流量 24        -0.0579628 m^3/s                0.00126343 m^3/s        检查标准        -0.0586195 m^3/s        -0.0601312 m^3/s        -0.0572418 m^3/s        0.000573521 m^3/s
SG 体积流量 25        -0.0371725 m^3/s                0.000573932 m^3/s        检查标准        -0.0367006 m^3/s        -0.0372803 m^3/s        -0.035809 m^3/s        0.000188914 m^3/s
SG 体积流量 26        -0.0360468 m^3/s                0.000588468 m^3/s        检查标准        -0.0356936 m^3/s        -0.0362123 m^3/s        -0.0347894 m^3/s        0.000173984 m^3/s
SG 体积流量 27        -0.0238138 m^3/s                0.000621877 m^3/s        检查标准        -0.0238465 m^3/s        -0.0243419 m^3/s        -0.023267 m^3/s        0.00013802 m^3/s
SG 体积流量 28        -0.0422655 m^3/s                0.00117854 m^3/s        检查标准        -0.0423758 m^3/s        -0.0429163 m^3/s        -0.041825 m^3/s        0.000145008 m^3/s
SG 体积流量 29        -0.00637735 m^3/s                0.000573932 m^3/s        检查标准        -0.00633371 m^3/s        -0.00654416 m^3/s        -0.00616012 m^3/s        5.35909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3        -0.020511 m^3/s                0.0028104 m^3/s        检查标准        -0.0206602 m^3/s        -0.0211205 m^3/s        -0.0203158 m^3/s        6.57378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30        -0.0455344 m^3/s                0.00126911 m^3/s        检查标准        -0.0454551 m^3/s        -0.045765 m^3/s        -0.0450995 m^3/s        0.000107516 m^3/s
SG 体积流量 31        -0.0334824 m^3/s                0.00100016 m^3/s        检查标准        -0.0332462 m^3/s        -0.0334824 m^3/s        -0.0330683 m^3/s        0.000121937 m^3/s
SG 体积流量 32        -0.0391572 m^3/s                0.00116581 m^3/s        检查标准        -0.0391813 m^3/s        -0.039389 m^3/s        -0.0390337 m^3/s        0.000118381 m^3/s
SG 体积流量 33        -0.0693081 m^3/s                0.00207325 m^3/s        检查标准        -0.0688038 m^3/s        -0.0693081 m^3/s        -0.0683575 m^3/s        0.000278343 m^3/s
SG 体积流量 4        -0.0286349 m^3/s                0.00131552 m^3/s        检查标准        -0.0285637 m^3/s        -0.0288656 m^3/s        -0.0283743 m^3/s        8.66216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5        -0.0258205 m^3/s                0.000933429 m^3/s        检查标准        -0.0255988 m^3/s        -0.0258898 m^3/s        -0.0253766 m^3/s        2.88031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6        -0.0412086 m^3/s                0.000898817 m^3/s        检查标准        -0.0415319 m^3/s        -0.0419076 m^3/s        -0.0410256 m^3/s        3.45106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7        -0.00583684 m^3/s                0.000573932 m^3/s        检查标准        -0.00581833 m^3/s        -0.00587773 m^3/s        -0.00578334 m^3/s        6.308e-006 m^3/s
SG 体积流量 8        -0.0484074 m^3/s                0.00121509 m^3/s        检查标准        -0.0482161 m^3/s        -0.0484493 m^3/s        -0.0480188 m^3/s        2.90502e-005 m^3/s
SG 体积流量 9        -0.0327623 m^3/s                0.000975822 m^3/s        检查标准        -0.0328494 m^3/s        -0.0329903 m^3/s        -0.0327306 m^3/s        3.86637e-005 m^3/s
方程目标 1        245.992 Pa                56.579 Pa        检查标准        246.028 Pa        245.793 Pa        246.338 Pa        0.10375 Pa
实际系统压损246pa,和你的1300pa差很多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加入通道细化的结果

网友:
基本上就这样了

网友(2019-01-30):
这个应该是印刷机干燥箱的吹风口,吹风口的对面应该还会有吸风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