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强度与旋合长度有关系吗?

楼主(2018-09-02):
请问一下螺栓的旋合长度 与 其抗拉强度有关吗?我只看到了与剪切应力是成反比

网友A:
没读懂你想问什么?

抗拉强度不是与材料有关系吗?当螺栓拧入螺纹孔时,螺栓与螺纹内孔的变形一致时,螺距的变形量减少,能够提高螺栓疲劳强度40%。

网友:
材料的弹性变形是这一逻辑的起点。

网友:
可以查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B:
貌似达到一定长度,后面再长就没意义了,好像是和螺纹应变有关

网友:
对于螺纹旋合长度一般来说,前三个螺距长度将承载80%以上的力。所以螺纹旋合长度一般不能少于5倍螺距长度。
旋合长度对旋合性的影响
影响螺纹旋合性的主要参数是作用中径,作用中径是实际中径及螺距、半角和所有其它牙型轮廓的形状误差的中径当量的总和。旋合长度对旋合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螺距和轴线直线度误差的影响。
1)螺距误差的影响
螺距累积误差会引起作用中径的变化。不管累积误差是正是负,对外螺纹总是使中径尺寸变大,作用中径增大,对内螺纹总是使 中径尺寸变小,作用中径减小,从而影响螺纹的旋合性。而旋合长度越长,螺距累积误差越大,作用中径的变化量则成正比增加,对旋合性的影响也就越大。
2)螺纹轴线的直线度误差的影响
螺纹轴线是中径所决定的圆柱体的轴线。对于外螺纹它使中径尺寸变大,作用中径增大,对内螺纹使中径尺寸变小,作用中径减小。而旋合长度越长,直线度误差则越大,对旋合性的影响也就越大。
螺纹旋合长度对拉力试验结果的影响
螺纹有效旋合长度决定了承受剪切应力的应力面积。在剪切应力(即试验拉力——最小拉力载荷)不变的情况下,螺纹有效旋合长度与承受剪切应力的应力面积成正比关系,与其面积上所承受的剪切应力成反比关系   。
如果不对螺纹有效旋合长度加以限制,就意味着螺纹受力面积可以随意的增加,拉伸应力会引起螺栓发生延迟断裂。
具体参看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螺纹旋合长度/4525839?fr=aladdin

网友C:
螺纹有效旋合长度决定了承受剪切应力的应力面积。在剪切应力(即试验拉力——最小拉力载荷)不变的情况下,螺纹有效旋合长度与承受剪切应力的应力面积成正比关系,与其面积上所承受的剪切应力成反比关系  。
如果不对螺纹有效旋合长度加以限制,就意味着螺纹受力面积可以随意的增加,拉伸应力会引起螺栓发生延迟断裂。

网友:
螺纹旋入深度的经验公式一般分两种:
a、根据螺孔材料不同, 1xd(钢或青铜),1.25~1.5d(铸铁),1.5~2.5d(铝合金);
b、根据螺钉受力递减规律,取8~10p(p为螺距)。

网友:
螺栓的抗拉强度是指螺栓自身的抗拉,若是和螺母一起测试的,那个叫保证载荷,测试中一直是加持力的过程,直至螺栓断裂或者与螺母脱出。

网友:
无关,二者相互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读懂你想问什么?

抗拉强度不是与材料有关系吗?当螺栓拧入螺纹孔时,螺栓与螺纹内孔的变形一致时,螺 ...

哈哈,谢谢回答,我已经搞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达到一定长度,后面再长就没意义了,好像是和螺纹应变有关

8~10牙以后基本上不受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有效旋合长度决定了承受剪切应力的应力面积。在剪切应力(即试验拉力——最小拉力载荷)不变的情况下, ...

辛苦辛苦,复制这么多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辛苦,复制这么多也不容易

不想打字,复制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