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过程中,这些钢制管法兰该怎么用?

楼主(2018-09-02):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图错在哪里了?》跟帖的社友很多,从回复中看到很多社友对管法兰的应用不是很清楚,所以,就这个问题,补充一个帖子。

从下表中看到,法兰共分为8类,分别是:
(1)板式平焊法兰(PL);
(2)带颈平焊法兰(SO);
(3)带颈对焊法兰(WN);
(4)整体法兰(IF);
(5)承插焊法兰(SW);
(6)螺纹法兰(Th);
(7)对焊环松套法兰(PJ/SE);
(8)平焊环松套法兰(PJ/RJ).

这里仅讨论几种常用的法兰:(2)带劲平焊法兰(SO);(3)带颈对焊法兰法兰(WN);(5)承插焊法兰(SW)。
1、带颈平焊法兰(SO)、带颈对焊法兰(WN)、承插焊法兰(SW)这3种法兰的适用范围对比
法兰类型 压力适用范围(MPa)公称直径(DN)
带颈平焊法兰(SO) 0.6~4 不同压力下,公称直径的范围不同
带颈对焊法兰(WN) 1.0~16 不同压力下,公称直径的范围不同
承插焊法兰(SW) 1.0~10 10~50

2、带颈平焊法兰(SO)、带颈对焊法兰(WN)、承插焊法兰(SW)这3种法兰的结构对比

从以上3种法兰的结构图中很容易看出3种法兰在结构上的区别,也很容易看出来——在《这个图错在哪里》帖子中为什么说在法兰和弯头之间必须要加一节直管段的原因(带颈平焊法兰的钢管外径比法兰内孔小,钢管与法兰连接时,钢管必须伸入法兰内孔一段距离,而弯头没法深入法兰内孔)。
注意:带颈平焊法兰(SO)的内孔是直孔,而承插焊法兰(SW)的内孔是一个台阶孔。

3、带颈平焊法兰(SO)、带颈对焊法兰(WN)、承插焊法兰(SW)这3种法兰与钢管连接方式
法兰类型 与管道的连接方式
带颈平焊法兰(SO) 只能与管道连接,不能与管件(弯头、三通、大小头)连接
带颈对焊法兰(WN) 可与管道和管件直接连接
承插焊法兰(SW) 只能与管道连接,不能与管件(弯头、三通、大小头)连接

4、带颈平焊法兰(SO)、带颈对焊法兰(WN)、承插焊法兰(SW)这3种法兰与钢管的焊缝形式

法兰类型 焊缝形式
带颈平焊法兰(SO) 角焊缝,沿连接处焊一圈,不能用射线检测
带颈对焊法兰(WN) 对焊环焊缝,可以用射线检测
承插焊法兰(SW)  角焊缝,沿连接处焊一圈不能用射线检测

管法兰类型的选择要考虑:介质、压力、温度,介质是否有毒或者易燃易爆来选择;法兰的使用不但要考虑法兰的类型还要考虑法兰的密封面形式。法兰的应用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类型比较多,不太容易记住,但是,我们可以先记住几种常用的法兰及其区别,特殊法兰用到的时候,再特殊处理。

楼主:
这是钢制管法兰的使用,其标准为:HG/T 20592-2009

还有一个容器法兰,其标准为:NB/T47020-2012。

网友:
可以焊接也可以螺栓上紧,用螺栓必须加密封垫

网友A:
楼主,刨根问底,值得学习,把书名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刨根问底,值得学习,把书名分享一下吧

HG/T 20592-2009,就是这本书,搜标准号就能找到。

网友:
涨知识、涨知识了

网友:
其实焊接工艺不算难点,最难的莫过于焊接的技术含量。

网友:
钢制管法兰共有两个标准,HG/T 20592-2009和HG/T 20615-2009,这两个都是我国化工行业标准,实际就是从国际标准的PN系列和Class系列翻译过来的

网友:
钢制管法兰的类型较多,使用最多的就是板式平焊法兰,无论是带颈对焊还是带颈平焊,最后连接的肯定有板式平焊法兰。所以刚接触法兰,可以先从板式平焊法兰了解,(如安装尺寸、压力等级。。。)

网友B:
这些资料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没有呢?

网友(2019-10-24):
精神可嘉。赞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资料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没有呢?

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HG/T20592这个规范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