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粗糙度咨询

楼主(2018-09-02):
有没有平键的粗糙度标准之类的  一般选择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按手册设计就行。

楼主:
1.6这个有标准吗   一般像冲压的粗糙度都不能达到1.6吧?

网友(点评):
1.6,要精铣或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设计就行。

这个标准我知道  但是粗糙度这个并没有明确出来  至于1.6这个  像那种冲压的也要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标准我知道  但是粗糙度这个并没有明确出来  至于1.6这个  像那种冲压的也要1.6?

尺寸在公差范围内,粗糙度达到要求,不限制加工方法

网友:
其实你可以通过购买的平键可以看出来,有两个面是磨过的,应该是装配的上下两个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