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v带和窄v带的区别

楼主(2018-09-02):
如图,普通v带a和窄v带spa的节宽都是11,为什么叫窄v带呢,哪里窄了。为什么窄v带传递的功率大,承载能力大。

网友A:
窄v带要高些,侧面和带轮的接触面要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v带要高些,侧面和带轮的接触面要更大些。

就是说,SPC比SPZ的接触面积更大,摩擦力越大。型号越往后承载能力越好?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说,SPC比SPZ的接触面积更大,摩擦力越大。型号越往后承载能力越好?

那普通的和窄V带和沟槽尺寸一样吗,能通用吗,他们顶宽是一样的,楔角都为40°,估计能通用吧???

网友(点评):
A带可以在SPA带轮上用,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了。别的型号不知道,但是SPA我用的非常多,100mm外径,转速3600转到4000转,功率3.3到4kw,进口坂东皮带,可以跑很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SPC比SPZ的接触面积更大,摩擦力越大。型号越往后承载能力越好?

摩擦力和接触面积(表象接触面积)无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和接触面积(表象接触面积)无关哦

我举个例子,三槽的比两槽承载能力大,因为三槽的多了1槽,表面积增加了,摩擦力也增大了,所以承载力增大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望指正

网友(点评):
多一根绳子,那承载能力肯定不一样,就和滑轮组计算一样。

网友:
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首先在这里送上节日的祝福:祝社区

网友:
侧面接触面积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普通的和窄V带和沟槽尺寸一样吗,能通用吗,他们顶宽是一样的,楔角都为40°,估计能通用吧???

窄V带不能装在用于普通v带的槽,因为普通V带的槽浅。反过来说窄v带带的槽可以用普通v带。槽形是一样的,只是深浅不一样

网友:
窄说的是它的形状,其实它的接触面积更多一些,所以承载能力强。

网友:
带的角度相同,但是是槽的角度不一样吧

网友(2021-07-22):
我见的图纸上那个角度是42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