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求教

楼主(2018-09-02):
请问各位大佬,我一个气缸要做到比较准确的定位,应该如何做?如果要比较准确定位的话,是否可以使用全部行程?如何使气缸停在行程中间位置?

网友:
加油压缓冲器和限位螺钉

网友:
加机械限位,缓冲器

网友:


网友A:
定位在一个位置就是缓冲器加刚性限位,想要一个气缸精确定位两个位置就不好办。(为啥气缸要停在中间)

网友B:
一般我们这边气缸需要停止的位置都是做硬限位的,不需要另外加缓冲,标准气缸本身就缓冲的功能,

网友:
有多位置气缸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全部行程

网友:
多位置气缸,可以精确中间位。要是精度要求很高,位置很多,气缸本身做不到。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磁性开关

网友:
磁性开关的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
机械限位冲击很大,次数多了影响精度

网友:
如果要求过份精确,不如使用步进电机加导轨结构了

网友:
Mark,最近有这方面的疑惑。

网友D:
缓冲器+限位+接近开关+三位中封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冲器+限位+接近开关+三位中封电磁阀

缓冲器+限位+接近开关就是用来使气缸停在一个固定位置上的吧?三位中封的电磁阀 可以使用在普通的气缸上吗,比如festo的DSBC ,DSBG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们这边气缸需要停止的位置都是做硬限位的,不需要另外加缓冲,标准气缸本身就缓冲的功能,

我有点担心寿命问题,如果气缸速度比较快的话,直接硬限位是不是会对气缸寿命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全部行程

能谈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谈谈原因吗?

极限位置一般有缓冲,达不到或者不准确,时间久了之后气缸可能出一些小毛病,直接达不到极限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缓冲器+限位+接近开关就是用来使气缸停在一个固定位置上的吧?三位中封的电磁阀 可以使用在普通的气缸上 ...

可以,气缸速度最好不要太快,不然冲击太大,建议用在小气缸上,缸径大,厚板,大缓冲器,这个要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气缸速度最好不要太快,不然冲击太大,建议用在小气缸上,缸径大,厚板,大缓冲器,这个要算好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大推力要精确定位,就别用气缸了?

网友:
直接买可调行程气缸解决

网友:
需要有多高的精度?气缸的精度都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大推力要精确定位,就别用气缸了?

对,这种控制还要看你的精度,不是很高。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用电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在一个位置就是缓冲器加刚性限位,想要一个气缸精确定位两个位置就不好办。(为啥气缸要停在中间)

都能这么干,电缸还卖得出去吗?

网友:
不要用全行程,用磁性汽缸,另加机械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