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件装置图例设计

楼主(2018-09-03):
定位件

定位件可使工件精确地或只是近似地定位。当工件粗定位后,可由顶尖或卡爪进一步来定位。定位件可以按孔、键槽、轮齿、工件的外表面等等进行定位。

图1

将软橡皮或塑性材料塞入槽中,防止污物和切屑进入。

图2

这种弹簧加载定位器有一挡块。假如没有挡块,将会发生仕么情况?

图3

工件搁在定位件C上直至V形块把工件提起并夹紧。

图4

这种结钩允许摇开定位件,以便于拆卸工件。当转动手柄A时。A上的爪B从它在D上所用的凹口中脱出。然后,由H销接在一起的A和C就可绕销G转到右图所示的位置。定位件F是弹簧加载的。

图5

定位件可从工作位置偏转90°并用掣子使之保持在此位置。此掣子原是在定位件处于工作位置时作保持用的。

图6

具有弹簧加载的销A插入座上的B孔中,直到需用定位件时拔出。

图7

定位件可从工作位置偏转90°。

图8

当工件碰撞A的退回块时,A的键槽定位端落入键槽中。

图9

定位件A由拉簧加载。当A经由齿轮和齿条退出时,拉簧摆到齿轮中心的上面,使A保持在它的退出位置。注意具有弹簧加载的小定位件B。

图10

与定位件B中的弧形槽相配合的紧定螺钉D限制B的移动。轴E和A均销接在B上。转动手柄使E转动B。G锁紧轴A,因而也把B锁紧。

图11

两个定位销之一可根据工件的两孔间的公差变化而在T形槽中滑动进行调整。

图12

弹簧将定位件A推向工件,而凸轮B夹紧定位件,要松开此装置时,B顶住拉回肩,而使定位件退出。

图13

当定位件退出时,掣爪即落入具有弹簧加载的定位件凹口A内。

图14

当工件装入时,即碰撞凸轮C并把摇臂B的下端推到右边,使上端A进入工件的凹槽。在松开操作中当工件抬起时,B的下端被弹簧推到左边,而上端A移到右边。

图15

定位销不用时可置于夹中。

图16

定位件在它的摆动平面中给工件定位。当定位件进入孔后,工件的右端降低。

图17

一个锁紧螺钉锁紧这个分成两片的定位件。

图18

几个偏心可调的定位件可用于工件的粗定位。(来源夹具侠)

网友:
这些资料,焊接治具上都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