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螺栓拧紧力矩———

楼主(2018-09-03):
最近工作中遇到此问题:地脚螺栓拧紧力矩太大怕水泥受不了,拉裂,太小看着又四不像,是按照一般螺栓核算拧紧力矩方法计算,或者还是另有别的方法可以依据,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经验分享个

网友A:
厂家对这些不是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对这些不是有要求吗?

厂家没给,让我们定,并且要定的有依据,合理

网友:
地脚与一期插筋连接足够的话,在安全扭矩范围内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不会有的,以我们接到ABB机器人地基为例,基本上都是每立方混泥土承受多少牛的力!而且每个混泥土里面都增加了钢筋。

网友B:
不同材质的地脚螺栓,其浇筑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地脚螺栓主要考虑的是其抗拉承载能力。

留个邮箱,给你发个标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材质的地脚螺栓,其浇筑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地脚螺栓主要考虑的是其抗拉承载能力。

留个邮箱,给 ...

谢谢   ,请发至    xiaojianbang@yeah.net

网友(点评):
请查收邮件。

网友:
主要是看地面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材质的地脚螺栓,其浇筑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地脚螺栓主要考虑的是其抗拉承载能力。

留个邮箱,给 ...

厉害

网友:
看楼主描述好像水泥有裂缝一样的,目前基本没有或很少膨胀螺栓能用在有裂缝的水泥上,毕竟膨胀力很大的。
水泥用的膨胀螺栓影响性能的主要因素有水泥强度标号、安装孔径、埋深等。
失效形式一般是螺栓拉断、拔出、水泥拉坏(拔出萝卜带出泥那种)。
扭矩一般按厂家推荐值采用扭矩扳手上紧,如果没有,建议采用对于等级的普通螺丝扭矩,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最好选用大品牌的产品,都配有安装指示的。
如果是通过了欧洲EOTA测试的品牌,按照安装指示大胆的用,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不同材质的地脚螺栓,其浇筑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地脚螺栓主要考虑的是其抗拉承载能力。

留个邮箱,给 ...

给我也发一份可以吗?谢谢!217363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