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

楼主(2018-09-03):
如图,目的是将软管固定住,以实现以后对接用。主要考虑操作的简易性,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固定软管还是固定接头?做个治具就好了,用肘夹压住接头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个应该是永磁电机的三相线,想电机测试的时候自动对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软管还是固定接头?做个治具就好了,用肘夹压住接头

嗯,在考虑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个应该是永磁电机的三相线,想电机测试的时候自动对接是吧

对的对的

网友:
你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C:
不知道你多大直径的,之前用过多管卡座跟你说的有点类似,某宝上有卖的,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多大直径的,之前用过多管卡座跟你说的有点类似,某宝上有卖的,你参考下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用不了的,电机最大的电流几百安培,问问专门做电机测试怎么用的,我们一套自动对接夹具都报了十几万(包括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多大直径的,之前用过多管卡座跟你说的有点类似,某宝上有卖的,你参考下

这个我也用过,气管,电线简单就固定了,

网友:
觉得说的那个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凹凸卡爪把几根管子压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用不了的,电机最大的电流几百安培,问问专门做电机测试怎么用的,我们一套自动对接夹具都报了 ...

我这个目前不用考虑对接,应该是固定就可以了

楼主:
做成这样我觉得还可以,然后被嫌弃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