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惯量匹配问题

楼主(2018-09-03):
求教各位社区大牛,我现在需要选择一款步进电机,经过负载校核,发现负载转动惯量和电机转子惯量的比为0.44,请问惯量结果匹配吗,谢谢!还有,请问到底怎样的匹配结果才算合理,有具体的标准么,看很多书上的判断标准不一样,谢谢!

网友:
一般5-10倍

网友:
借用螺旋线大侠以前的一句话:
步进电机算惯量仅仅是为了满足加减速的问题,比如高速往复运动场合。
        伺服电机算惯量还要考虑动态性能,这又涉及到整个传动系统的特性,是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高速高精的场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想多了,一般的步进电机存在惯量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
通常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 + 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负载惯量JL由(以平面金切机床为例)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螺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 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