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道友,如下截图中的PLC指令是干嘛的?

楼主(2018-09-03):
如图,在自动化设备一开始有这样一段PLC,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呢?可不可以删除?

网友:
为啥要删除?这明显是运行标志位

网友A:
相当于你机械设计建模时首先选择基准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你机械设计建模时首先选择基准面一样。

是所有 PLC程序中都要有的一段开头程序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不是的

网友:
应该是开头的程序,我看车间电气又有这样的编程,应该类似于我们设计造型用的草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所有 PLC程序中都要有的一段开头程序吗?

那这段程序具体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吗?可以给我说一说吗?刚学PLC的菜鸟,对所有问题都不太明白

网友:
翻一下三菱的手册就知道了。
M8000-运行监控常开触点,PLC运行时一直ON。
M8001-运行监控常闭触点,PLC运行时一直OFF。
M8002-初始化脉冲常开触点,PLC运行时ON一个扫描周期。
M8003-初始化脉冲常闭触点,PLC运行时OFF一个扫描周期。
后面还有很多,为了防止你偷懒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