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型零件能否加工,如何提高工艺性?

楼主(2018-09-03):
本人没做过这类小的东西,对类似设备也不太熟悉,向大家请教:
1.   设计一个小的东西,轴径2,公差0,-0.004,长度10,轴一端有螺纹孔M1.6,深4。
2.  与轴配合的孔,直径2,公差0,+0.006,通孔,深度2。能否做成与轴过渡配合-0,-0.006,保证配合紧一点。

1.轴用什么材料合适?45钢是否可以,如何工艺才能保证该轴的精度?
2.孔公差能否保证,如何工艺可以保证,改为负公差是否可以?

补充内容 (2018-9-3 15:02):
查了标准的轴带内螺纹的,米思米等都最小到4mm直径,差一点点啊

网友:
等加工大神

网友:
妈呀,搞不了,坐等

网友:
1常规加工方法:.孔加工可以使用全自动进口电火花加工,难道不是特别高,也可以使用铰刀加工,但是铰刀自身允许的误差在0.005以内,加上加工误差这个要在加工里面挑,也就是从概率事件中解决
至于轴的加工可以使用细轴研磨,也可使用超精加工技术来实现
2现代化技术;参考一下微加工,你这个事就是毛毛雨

网友:
轴径2,一端有螺纹孔M1.6,深4,这个厉害了

网友(点评):
我还真做过但是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A:
与轴配合的孔,通孔,深度2

楼主给解释下,什么叫通孔,深度2mm

网友A:
内螺纹大径1.6mm,轴外径2mm,楼主知道这大径到轴的外表面的距离是多少吗,0.2mm。
你怕不是纸上谈兵吧,瞅你注册十年也不应该说胡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螺纹大径1.6mm,轴外径2mm,楼主知道这大径到轴的外表面的距离是多少吗,0.2mm。
你怕不是纸上谈兵吧, ...

孔轴配合跟内螺纹有半毛钱关系,这个只是精度高其他都简单,跟前辈道歉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毛手毛脚的吗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轴上的螺纹孔加工有难度吧,

网友(点评):
螺纹很好加工车工都能搞毕竟没用多高精度

网友:
可以加工。孔,有刀具用刀具,没刀具就线切割慢走丝。轴上的螺纹会比较麻烦一些。改公差最好改轴的,不用改孔的,好做一些。

网友:
画蛇添足的设计。多请教一下工艺或者机械工程师,你的设计精度完全没必要这么精密度等级。
按加工来说是可以加工出,需要精密磨床磨出来。

网友B:
第一这种精度是不可能用45#钢的,第二,所有的公差要求都可以加工出来,第三!搞不定找我们

网友C:
很好奇加工精度要求这么高,零件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网友D:
有应用场合才可以给材料推荐,配合精度啊?来图加工,只要符合图纸要求就好了,这种小件,应该用精密小车床加工吧?

网友:
走心机可以做你这种零件,但是精度很难能达到尺寸公差4个谬刀具不一定可以保证,机床也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
这么小,使用在仪表上的吧?和手表比起来这个零件不算小,参考下仪表类零件的加工设备吧。

网友:
这个加工很有难度:1.轴公差0至-0.004对应公差等级h5,怡合达、misumi研磨棒的公差等级是5级。   2.孔是H6,深度为2mm,铣加工最多只能达到7级公差,磨床无法加工,线切割也不能加工,只能电火花,电火花电极也有公差。3.如果轴件研磨后在加工螺纹孔,轴的尺寸肯定会变的。  以上加工都很难做,如果不缺钱也可以。

网友(点评):
纠正下:怡合达、misumi研磨棒的公差等级是6级

网友:
这个不难     再说难听点吧,没什么难度

网友:
钟表级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加工精度要求这么高,零件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钟表行业的吧

网友:
请联系钟表配件加工商

网友:
轴和孔应该可以加工,1.6的螺纹没用过,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解释下,什么叫通孔,深度2mm

也就是厚度是2mm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加工精度要求这么高,零件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零件主要是小,精度就是正常的5,6级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应用场合才可以给材料推荐,配合精度啊?来图加工,只要符合图纸要求就好了,这种小件,应该用精密小车床 ...

因为没用过仪表车床之类的设备,也没用过1~2mm钻头,丝锥之类,所以向大家请教。4mm的这类件就有标准的可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加工精度要求这么高,零件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类似云台电机,电机外径也只有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这种精度是不可能用45#钢的,第二,所有的公差要求都可以加工出来,第三!搞不定找我们

你们主要做这类小件吗?我只查到类似做轴承滚针的厂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主要做这类小件吗?我只查到类似做轴承滚针的厂家。

不是!我们主要做高精度,高要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们主要做高精度,高要求的东西!

模具类的了?

网友E:
不是看错了吧,轴径2,内螺纹1.6

网友F:
这么小的零件应该是外圆磨床,无心磨床磨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类的了?

模具类的模芯,冲头,整套的没有做,另外还有一些高精密零部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看错了吧,轴径2,内螺纹1.6

就是的,外径2,端部内螺纹M1.6,还有单边0.2m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的零件应该是外圆磨床,无心磨床磨出来的吧

外圆磨床采用夹持方法,磨削不了全长;采用两顶尖顶起,一端的螺纹孔会变形,因为壁厚只有0.2mm,而且零件总长只有10mm,砂轮根本进不到磨削区域的。无心磨也没法磨,零件轴径只有2mm,从磨削轮和导轮之间的空隙就掉下去了。

网友:
轴径和公差跟滚针轴承里的滚针差不多,但要加上M1.6的螺孔就厉害了。

网友:
估计很多人没看到轴径就发表了回复。这个零件太小太薄了,基本没什么强度嘛。

网友G:
这IT01,啥设备,要上月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IT01,啥设备,要上月球吗

5,6级精度,哪来的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