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三维转二维标准化问题

楼主(2018-09-03):
solidworks三维转二维标准化怎么办?比如轴承,转化后跟国家的标准画法差太多,这个问题大家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螺纹,轴承都用制图标准中的简化画法,不是连接尺寸的结构都可以不用画出细节。零件细节在零件图中要详细而且清楚的表达。

网友B:
一般标准件影响不大,标出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C:
标准件的一大优点就是不用出图,只在材料表里或图纸上标注标准号和型号即可

网友(点评):
示意图还是要表示下的,总得有个轴承或者螺栓的样子,不然碰到个二蛋装配工就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件的一大优点就是不用出图,只在材料表里或图纸上标注标准号和型号即可

人家是问,在装配图中的轴承如何画,如何简化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问,在装配图中的轴承如何画,如何简化画法。

是三维转化成二维的,像剖面图的轴承,每次都要把线条大改,问题是怎么减少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轴承都用制图标准中的简化画法,不是连接尺寸的结构都可以不用画出细节。零件细节在零件图中要详细而 ...

像轴承,三维转二维,剖面图中,每次都要大改,如何转图后标准化好点,减少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标准件影响不大,标出型号就可以了

像轴承,轴,孔配合,需要剖视图啊,然后里面轴承线条一团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件的一大优点就是不用出图,只在材料表里或图纸上标注标准号和型号即可

像轴承,轴,孔配合,需要剖视图啊,然后里面轴承线条一团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轴承,轴,孔配合,需要剖视图啊,然后里面轴承线条一团槽

个人习惯,仅供参考
一,轴承是单一实体零件:选择轴承1/2 剖面,把不需要的线都隐藏,最后在留下的截面内手动加个"X"形草图,另外一半就不改了...
二,轴承是多实体零件或装配体:轴承放正(利用基准面),直接剖出,调整剖面线

总之费事,而且不完全符合国标...

网友(点评):
基本就是这样了

网友B:
把轴承旋转上用配合限制住,或许好点?我这边从来不管轴承剖视图变成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轴承旋转上用配合限制住,或许好点?我这边从来不管轴承剖视图变成什么样的···

奇数球还是不行,图纸,公司要存档,不标准审核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习惯,仅供参考
一,轴承是单一实体零件:选择轴承1/2 剖面,把不需要的线都隐藏,最后在留下的截面内手 ...

我就是用你说的第二种,结果滚珠剖出的结果,改起来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轴承,轴,孔配合,需要剖视图啊,然后里面轴承线条一团槽

这个效果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效果不够吗?

滚珠是奇数怎么办?

网友:
可以设置标准件不参与剖切,这样,线条就不乱了。我用的是Inventor,就是这样处理的,请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不用。。。

网友:
cad可以缩放

网友F:
这个有简化画法的,SW模块里面可以调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安装插件?

网友(点评):
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国标,这个只能到人工去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简化画法的,SW模块里面可以调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安装插件?

有这个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