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啸叫,如何消除?

楼主(2018-09-03):
316L不锈钢,厚度为3mm,激光割成型。板上有一些螺纹孔,在激光割时,M5的孔留的是4.5的底孔,M6的孔留的是5的底孔。今天用手持电动工具攻丝的时候,M6的螺纹一切正常,但是M5的螺纹出现啸叫,声音很刺耳。啸叫声不是发生在刀具与工件刚刚接触的时候,而是稍微沉一点以后,而且也不持续,大概1秒后恢复正常不再啸叫。哪位大神能告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啸叫,又该如何消除?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记得,激光切割螺纹孔底孔,打点即可。不可切割!切割就等于是热处理,增加硬度。而且切割的时候还有收刀痕迹。局部应力又不同,造成的这种现象。如果螺纹孔再小点,你就等着丝锥断进去。目前这种情况可以弄个钻头把每个孔过一遍,这一批就这么加工吧,多换几个丝锥。

网友(点评):
实践经验,学习了。

网友:
润滑,还有就是共振,再有就是楼上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主轴是否润滑油是否不足,从而影响各传动机构摩擦系数增大,造成各传动机械部件产生声音很大。以及传动部件是否出现磨损,如齿轮,轴承,以及离合器等

网友:
攻丝时沾点攻丝油就好了

网友:
加润滑感觉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