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当Z轴用的自锁问题

楼主(2018-09-03):
公司在接一个项目,一个行程500mm,定位精度5u,重复3u,当Z轴使用的位移台,负载30kg,用丝杆导轨想达到5u难度有点大,而且高精度的丝杆导轨周期太长;
用直线电机是可以的,但是Z轴断电自锁就有点麻烦了,各位前辈们有好的建议吗,小弟谢谢了

网友A(2019-03-16):
14楼和20楼正解
首先,你要先明确你的设备下落精度需求。分两种,其一是突发断电后,需要位置保持,其二是突发断电后,不需要位置保持,(只是防止Z轴掉落,砸坏工件)
若是其一,用20楼的导轨钳制器,导轨钳制器有气压型和液压型,衍生的设备是气压接头或者液压接头;
若是其二,用气缸足以,衍生的设备是气压接头;
所以可以看出,无论其一还是其二,根本问题是要有紧急供电设备(蓄电池或发电机即可),要是你的客户有紧急供电接头就好办了,要是没有就要你自己做这块
其三,是我自己想得一个bug方法,用电磁铁,自备24V直流蓄电池电源,电流在0.2A~0.5A左右即可
其三的方案是自己做一个电磁铁,利用直线轴承,套一根杆套在直线轴承上,然后把电磁铁套在杆上,杆和Z轴一起运动,断电瞬间,利用上位机切断24V电源,电磁铁瞬间闭合,钳制竖直运动杆即可,这个杆要购买带有槽型的那种,不然制动不易
至于方案三说的电磁铁,你自己去查资料吧,可以看看三木刹车的原理,虽然他是用在旋转电机上的,但是原理大同小异

我个人感觉方案三比较好,可以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费用最小~~~,费用是做设备的命脉~~~

网友(2018-09-03):
加个小点的蓄电池,断电后蓄电池供电,类似应急照明灯的原理。

网友:
增加配重

网友:
类似电脑电源线和电脑的电源结构?差不多能解决

网友:
位移台再连丝杠螺母,逆向驱动丝杠,丝杠上安装电磁制动器,运动时制动器得电,直线电机驱动位移台,同时带动丝杠转动,断电时靠制动器锁紧

网友:
建议电机选用带磁性自锁的,自锁紧的电机可以使机构更简单。

网友:
小导程的丝杆本来就是自锁的啊

网友:
配重气缸~~~

网友:
直线电机确实有这个麻烦,一定要自锁吗,增加备用电源,即使突然停电,也能控制缓慢走到底部,行不

网友:
实在不行,增加一个自锁气缸,断电断气后自锁

网友:
精度确实够高了,优选备用电源了。

网友:
电气上估计问题不大,机械上保证这个精度就看使用寿命了。也许调试完全没有问题,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有问题。

网友:
可以采用闭环控制,采用光栅尺之类的。

网友:
看你的设备安全需要做到什么等级
如果是要求断电断气分开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无解。
如果可以断电的同时断气,并且只需要防止Z轴掉落(不做位置保持),可以跟Z轴平行增加一个气缸,对于这个应用来说,只能是无杆缸了。气缸进排气同时增加气控单向阀。两个气控单向阀的控制口都直接连接到气动三联件,进排气口不连接
正常工作的时候,进排气口均打开,气缸不起作用。当设备断电的时候,三联件会自动切断,气缸上的两个气控单向阀同时关闭,气缸无法进气排气。外面看到的效果就是,Z轴在下坠一小段之后停止

其他方法暂时想不到

网友:
用伺服电机没问题的

网友:
直线电机驱动的运动轴,尤其是垂直运动轴,必须要额外配备锁紧机构,增加了机床的复杂性。

网友:
增加磁阻式锁死机构

网友:
如果断电同时断气,用导轨锁就解决了

网友B:
楼主,有一种东西叫“导轨钳制器”,在NBK的官网上有这个东西,你看看是否适用!

网友:
直线电机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一种东西叫“导轨钳制器”,在NBK的官网上有这个东西,你看看是否适用!

NBK也是代理,这个产品是德国ZIMMER的。

网友(2018-10-26):
带刹车电机

网友(2019-09-17):
刚刚好有客户问到这个,搜了下,还好有人回答了,不然我就难搞哦

网友(2019-10-19):
24楼正解

网友:
带抱闸的伺服电机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A:
14楼和20楼正解
首先,你要先明确你的设备下落精度需求。分两种,其一是突发断电后,需要位置保持,其二是 ...

不错,设计桁架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2024-12-03):
可以用一个恒力磁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