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用什么牌号的刀具

楼主(2018-09-03):
1、40Cr和35CrMo材质,调质260——280
2、旋风铣螺纹转速将近1800
3、现在我们用的是株洲钻石YT15的刀具,基本上是铣一件刀具就得重新磨效率低
求大神指点用什么刀具能提高效率

网友:
直接找刀具厂商,说明你的要求他们会给你提供相应的刀具。毕竟他们比我们这些用的更加专业

网友:
进口刀成本太高了就是太贵了。能承受的话,伊斯卡了解一下

网友:
一般合金钢,就按P类处理。看硬度,硬度低的话,就按软钢来处理,调质过的按硬点的处理,淬火的话按硬材料处理。

网友:
换s系列铣刀片。

网友:
适当的降低转速是可以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
试试YG类的。

网友:
可以找刀具厂问问呗。他们会给出合理的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W2试试

如果是磨损严重是可以考虑YW2,如果是崩刃可以用yT5试试

网友:
多大的螺纹?
批量多少?
可转位刀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你好!欢迎你到淘宝博富机械工作室咨询。

网友:
我是钻石的  你发加工图片我看看

网友(2019-01-14):
牌号选择错误,建议更换YS25、YT726。

网友(2019-03-21):
yt 15  YW2 yw1  726

网友:
该用涂层刀片了吧?

网友(2019-08-28):
铣削刀具直径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