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旋转轴承,请教

楼主(2018-09-03):
  最近看到一个款贴片机设备,一根空心花键光杆下面真空吸附,花键光杆旁边有一个电机带着同步带光杆可以旋转运动,下面有一个电机带着同步带又可以旋转运动,问题是可以直线运动而且可以旋转运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问问大神们

网友:
你看到的那个电机应该只负责上下  真正转动的电机应该在上面

网友A:
参考下台钻的结构

网友:
来个图片吧

网友:
能同时满足的部件只有滚珠丝杆花键吧?要是满足这种方式的结构的话,那就不少了

网友:
滚珠花键,很普通的应用。

网友:
滚珠花键副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种,比较常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少见啊,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是滚珠花键,选型软件里面调出来的图片,可能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滚珠丝杆花键?

网友:
粉末冶金的铜套(镶石墨)见过有这么用的;另外还有成熟的IKO直线旋转衬套

网友:
可能和台钻结构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台钻的结构

台钻很常见,能达到庖丁解牛,见设备外形而知结构图的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