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车间压缩空气气路铺设的问题

楼主(2018-09-03):
本人最近正在设计车间的气路系统图,然后需要找施工队铺设气路,由于没有相关经验,所以有一些基础的问题不知道,特来请教大家
1.镀锌钢管端部的螺纹是怎么来的,焊接活接头吗?
2.如下图所示的管路连接需要除了三通和球阀之外还需要用到什么元件?
如果有实物图片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外螺纹用专用工具套扣就可以

网友:
为免漏气,最好不要焊接,尽量用锥管螺纹加生胶带连接

网友:
既然是外包施工,只要画出气路图就可以了。告诉别人哪里装什么东西就行。请看SMC培训资料

网友A:
用攻丝机攻丝管有专用攻丝机

网友:
变径三通1又2分之1X2分之1,外丝直接2分之1,球阀2分之1,镀锌钢管1又2分之1,镀锌钢管2分之1

网友:
画出车间的气路流程图,并标出管线公称直径,管路中的管件(三通、弯头、大小头、),阀门(给出阀门技术数据)、储罐、空压机(如果有的话),管线中流体的流向。

车间控制管线的压力一般不超过1.2MPa,管件与阀门之间的连接用螺纹连接就行,方便拆卸,修改;为防止螺纹连接漏气,在连接时,丝扣上缠生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攻丝机攻丝管有专用攻丝机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有气压要求的话加上泄压阀,气压表,免的后面多台机器都需要配

网友:
镀锌管路有专门车丝机,类似板牙一样的结构,可直接调节攻丝,3”-1/2”螺纹都可以直接搞定,看攻丝机规格,管道三通的位置有专门的三通接头,两端1”,侧出口1/2”,或者也可以1”三通加补芯变径为1/2”,密封一般采用生料带,也有用麻丝涂银粉密封的

网友:
外螺纹应该是板牙套出来的。

网友:
阀门增加活接,便于后期维修,储气罐选型一定注意。

网友:
多设置几个出口,这东西就和家里留插座一样,后期总会觉得少。

网友:
提醒你一句就是压缩机出来的压缩空气会有水,你在管道上面要做一个向上弯的。有必要还要做一个风包或者装空气冷凝机。图纸我这好多。10元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