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中的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8-09-03):
大家好!
       附件中的零件怎么加工能保证精度呢?谢谢!

网友A:
容我买个能看见图片的电脑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我买个能看见图片的电脑再说

我新买的电脑还是看不见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我买个能看见图片的电脑再说

我比较穷,买个新的显示屏应该能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穷,买个新的显示屏应该能行吧

那你直接连接你家电视机啊

网友:
我看见了,不是知道是不是楼主所说的图片!

网友:
不会是个没标尺寸的方形件吧!

网友:
皇帝的新衣

网友:
大家都别调侃了,这哥们是刚注册的,可能还不会传图片呢

网友:
发现灌水的多了,,,调侃。

网友C:
你这个比较好保证精度,一个矩形块,随便找个厂子都给你加工出来了

网友:
哈哈,你们怎么这么优秀,都上过九年义务教育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比较好保证精度,一个矩形块,随便找个厂子都给你加工出来了

这没那么随便吧,需要五轴加工中心

网友:
四轴或五轴加工,全部留0.3mm量去热处理,最后再加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没那么随便吧,需要五轴加工中心

他这才上图片,之前空白,就一个矩形框

网友:
这个形状的零件需要做一个专用车床夹具,再用数控车床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比较好保证精度,一个矩形块,随便找个厂子都给你加工出来了

大师,那个要求0.015精度的斜孔你说说怎么干

楼主:
最难的就是那几个斜孔,我们这里很难找到四轴或五轴的加工中心,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机构可以在三轴加工中心上加工出来,比如用角度头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