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一个B轴正向符合ISO规定?

楼主(2018-09-03):
请教:哪一个B轴正向符合ISO规定?

网友:
下面这个

网友A:
我觉得两个都对,第一个是刀具旋转,第二个是工作台旋转,因为图片没说明以哪个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两个都对,第一个是刀具旋转,第二个是工作台旋转,因为图片没说明以哪个为基准?

普通加工中心,刀具只能沿XYZ轴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加工中心,刀具只能沿XYZ轴运动,

旋转轴ISO定义是刀具旋转,你的图片是卧式加工中心,工作台旋转,如果你图片是工作台的旋转方向,下面那张是符合ISO定义的B轴正方向的

网友B:
两个都是,数控机床轴定义,X,Y,Z,以XYZ为轴心旋转的对应轴定义为ABC轴,X-A,Y-B,Z-C

网友C:
都符合ISO标准,只是在旋转的时候脑子要变换一下

网友:
这个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只是使用者根据习惯改变即可。

网友(点评):
两者B轴方向不一样,只能有一个符合ISO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数控机床轴定义,X,Y,Z,以XYZ为轴心旋转的对应轴定义为ABC轴,X-A,Y-B,Z-C

但是B轴方向不一样,只能有一个符合ISO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符合ISO标准,只是在旋转的时候脑子要变换一下

只能有一个符合ISO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