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面螺栓咨询

楼主(2018-09-03):
各位大佬   想咨询下与六角面法兰螺栓图示接触位置粗糙度一般要求多少?   现在有个铝合金件  表面进行了喷丸   想咨询下与之接触的工件表面需不需要加工   找不到什么依据  求指导   谢谢

网友:
红箭头指的压紧面的粗糙度一般是Ra3.2,如果要连接垂直度和扭矩要求,被压紧面也要加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3 22:26红箭头指的压紧面的粗糙度一般是Ra3.2,如果要连接垂直度和扭矩要求,被压紧面也要加工。
有没有什么标准之类的  凭经验吗?

网友:
不需要加工,表面就算是再光滑,拧螺栓都会划伤铝合金表面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03 22:54不需要加工,表面就算是再光滑,拧螺栓都会划伤铝合金表面的
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个压紧面不能太光滑,越粗糙摩擦力越大,压的越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据是什么

螺栓面拧紧与工件表面会有一个摩擦,拧紧力越大,表面的摩擦痕迹越大